[电路设计] 【菜农助学活动】新唐I2S程序讨论帖

楼主(2011-03-24):
关于菜农M0助学板的I2S应用讨论帖

可以参照上传附件的程序各抒己见,踊跃发言

争取获得菜农250大奖。

网友A:
俺也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B:
从来就没弄过,学习。

网友C:
菜农新唐Cortex-M0助学开发板电路原理图:

网友D:
你打算下载啥来试试?

网友C:
昨晚21:28,从1042层楼开始,至22:14登上1250层楼,用时46分钟盖楼208层楼。
一位在校大学生秒杀成功!!!
祝贺未来的水王!!!未来的电工!!!

网友C:
对,就是有些杂音

菜农Cortex-M0助学园地

网友E:
调试通过,效果( ^_^ )不错啊!

网友C:
调试通过,效果( ^_^ )不错啊!
引用 网友E:

俺怎么杂音很大,是耳机的问题???

网友E:
不是耳机问题,是电源滤波问题,要处理一下。

网友C:
应该是滤波问题

网友F(2011-04-29):
太给力了

网友C(2011-06-20):
顶起来,有网友问。

网友G:
我有个问题:您板上的HT82V731必须轮流传送左右通道。如果我将120的I2S设为单声道模式(因为有段声音是单声道格式的),那么120会自动将另一声道发送0,还是根本就不会切换另一声道的发送呢?

网友G:
以下是菜农大叔的例程(本帖下载的例程,文件夹名"Smpl_UAC_2011-1-22_OK")对I2S的设置

/* Configure I2S */
st.u32SampleRate          = 16000;
st.u8WordWidth           = DRVI2S_DATABIT_16;
st.u8AudioFormat          = DRVI2S_STEREO;  //DRVI2S_MONO  ,DRVI2S_STEREO
st.u8DataFormat           = DRVI2S_FORMAT_MSB; //DRVI2S_FORMAT_MSB ,DRVI2S_FORMAT_I2S
st.u8Mode          = DRVI2S_MODE_MASTER;
st.u8TxFIFOThreshold = DRVI2S_FIFO_LEVEL_WORD_4;
st.u8RxFIFOThreshold = DRVI2S_FIFO_LEVEL_WORD_4;
DrvI2S_Open(&st);

按此配置的话,I2S工作在双声道,采样率16K的模式。但是如果我在PC上播放单声道,采样率不是16K的音频文件,那不就不能播放了吗?

网友G(2011-07-20):
经过实测,菜农大叔的的例程可以工作(如同USB耳机),只是有噪音。

关于I2S为何配置为16000的问题,我查看了新唐UACsys.h后发现,原来已经默认设置为16K了。
我猜测:当插入USB口后,即通知PC,本USB耳机为16K的,于是当PC播放任何音频文件时,会自动将音频数据转换为16K的,然后再发送给大叔的device,所以只要I2S设置为16K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C:
网友说噪音是助学板电源简陋,他改了电源(估计加大电容),音质很好

网友H:
不是用120来播放吗?怎么启动了PC里面的播放器?

网友C:
做的usb声卡,pc送的语音数据。

网友I:
我下载了大叔的程序,嘿嘿

网友C:
这个程序是俺的合作伙伴www.mcu123.com做的i2s例程,他还做了tft例程。

网友J(2011-10-21):
强悍!试了,有杂音,但能放就不错了,不知大虾可不可以给点指教,或写个详细点的教程分享一下

网友C(2011-11-24):
强悍!试了,有杂音,但能放就不错了,不知大虾可不可以给点指教,或写个详细点的教程分享一下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助学板电源的电容太小有杂音
有网友反映加电容后就好啦

网友K:
测试过了,可以用!   但是用示波器测试后发现右被削峰了,

网友K:
测试歌曲 春天里

网友C:
测试过了,可以用!   但是用示波器测试后发现右被削峰了,
引用 网友K:

设置的不对???增益过大,肖波了

网友K:
28# hotpower 不知道,这个I2S不懂,只是那来玩一下! 左声道波形OK

网友C:
一侧好就有救!谢谢!

网友C(2012-01-15):
顶起来,今年举行大奖赛

网友L:
顶起来,今年举行大奖赛
引用 网友C:
好啊,支持一下

网友M:
玩声卡 这个可以挑战了

网友N:
顶起!向高手们学习!

网友C:
难民和烈火网友说今年应该搞些应用的活动。

网友A:
嗯,是该搞搞活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