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nclude “fsdata.c”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24):
没见过这样的情况,还是等高手解答吧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反正编译器不会报错

网友B:
#include "tt.h"
#include "xx.c"
void main(){
int x,y,z;
#include "abc.c"
....
}
写法是一样的。
编译时,
编译器在 #include "tt.h" 的地方 插入 tt.h 的全文;
编译器在 #include "xx.c" 的地方 插入 xx.c 的全文;
编译器在 #include "abc.c" 的地方 插入 abc.c 的全文;
然后按照插入完成后的新全文,从头到尾 扫描/翻译/编译。

只要新全文的语**确(例如声明再前,函数原型在前,语句在后...),你愿意 #include 多少文件 都可以。

楼主:
4楼真是解决了我的疑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