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快速恢复二极管在开关电源中的作用

楼主(2011-03-24):
开关电源里有两个快速恢复二极管120DI,不知他们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开关电源里有三个电容不知道他们的作用。。。。

网友B:
开关电源里有四个电阻不知道他们的作用。。。。

网友C:
不知道要开关电源做什么,真的不知道。

网友D:
楼主所问过于笼统。

网友B:
开关电源里有两个快速恢复二极管120DI,不知他们起什么作用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开关电源里的快速恢复二极管,不是起高频整流作用,就是提供快速放电通路。

楼主:
谢谢6楼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