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的使用

楼主(2011-03-24):
请问使用两片74HC595通过三根引脚控制16个LED灯

网友A:
/***************************
【功能】:HC595驱动与硬件相关
【输入】: ;
【返回】: ;
***************************/
void DataOut(unsigned char nValue)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8;i++)
{
    if ((nValue & 0x80) == 0x80)
    {
      H595_CP_H;//H PCLK输出高电平
    }
    else
    {
      H595_CP_L;//L PCLK输出低电平
    }
    H595_H166_PCLK_H;//H PCLK//时钟高电平,上升沿有效
    H595_H166_PCLK_L;//L PCLK时钟低电平
    nValue <<= 1;
}
H595_G_L;//L PCLK时钟低电平开595显示
}

/***************************
【功能】:显示
【输入】:Short_DATA_H
                 Short_DATA_L
【返回】: ;
***************************/
void  Show_Led_Bit(unsigned char Short_DATA_H,unsigned char Short_DATA_L)
{
  H595_LATCH_L;//L清除锁存信号
  DataOut(Short_DATA_H);
  DataOut(Short_DATA_L);
  H595_LATCH_H;//H//给锁存信号,共送了16位数据
}

网友A:
#define  H595_H166_PCLK_H       P0_1=1     //  输出高电平
#define  H595_H166_PCLK_L       P0_1=0     //  输出低电平

#define  H595_CP_H           P0_0=1     // 输出高电平
#define  H595_CP_L           P0_0=0     //  输出低电平

#define  H595_G_H          P0_3=1     //  输出低电平
#define  H595_G_L          P0_3=0     //  输出高电平

#define  H595_LATCH_H      P0_2=1     //  输出高电平
#define  H595_LATCH_L      P0_2=0     //  输出低电平

网友A:
LZ  下次 发贴的 时候  被忘了 给 点 分  偶  缺分  偶需要100分 开通 博客:handshake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是刚刚注册的,所以···呵呵,不好意思啊

网友B:
显示屏单元板上就是这个

网友C(2013-04-03):
楼主还得研究硬件怎么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