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的计算

楼主(2011-03-24):
请问Vo的表达式是怎么得到的?另请问下V1结点的电流方向

网友A:
群里有人发过,自己好好找找

楼主:
没有看到的啊

网友B:
这样看可能比较清楚。
图中 Vo/K 点和 Vi 点右移一些,这并不改变电路。
先看 Vo/K 点。该点左边是信号源,至于信号是怎么来的,我们不关心。该点与Vo点之间的关系由输出端两支电阻分压可知是 (Vo/K)/Vo 。注意,K并不是两支电阻之比。因为是同相放大,K是两支电阻之比再加1。

网友B:
同样,Vi 点右移后,左边是信号源,信号怎么来的我们不关心。该点与 Vo 点的关系就是楼主的表达式。

楼主:
谢谢maychang
请教下V1结点的电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