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放大电路的疑问,电路流向

楼主(2011-03-24):
如上图所示,电源端的电压是+1.32V
基极电压是+3.63V
可电流为什么还是朝右流,不该朝左流吗?
(这个三极管放大倍数是97这样,电路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
看不见图

楼主:
2# 122013137 看不见吗,我可以看见呀?

网友A:
图片下载到你的硬盘,然后再上传到21ic。

网友B:
我猜测LZ是搞不懂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P

楼主:
4# maychang 谢谢,图已重新上传

网友B:
果然不出我所料。

网友C:
1.32是信号电压,电容C1隔直通交,信号电压通过电容加在基极电压上。基极电压也是会向电容C1充电的,如果撤去信号,静态时基极电压应该比3.63稍大的

楼主:
9# hihii 基极电压也是会向电容C1充电的,,,,这个以前真没注意到的,课上分析的时候,从来都是把电容忽略的

楼主:
9# hihii 但我还是不明白,不管怎么样,电压表显示基极的电位比电源端高压,电流怎么会朝右流呢?
还有电源端的电压表与基极的电压表交流通路里接在同样两端,为什么电压值不一样,不应该基极的电位随着电源而变吗?(c1电容足够大)

楼主:
8# sxdxy 你都猜到什么问题了,可以说说原因吗?

网友B:
放大器可以画出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这个老师应该教过吧?
你要用电表总要明白该用直流电表还是交流电表吧?1.3V和3.6V是用直流电压表测出来的,直流电流能通过隔直电容吗?
你用AC表去测集电极电流,照你的意思,三极管发射极的电压是3V左右,VCE是0.3V,1.89mA乘以3k是6V不到,而VCC是12V,这里KVL还成立吗?实际上AC表测出来的是AC电流成分有效值,而不是总的电流。
你说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你怎么知道的?97倍的放大倍数又是指什么?β?又是怎么计算得到的?我猜是直接从数据手册上读的而已;P
假设工作在放大器,正弦波形没失真,则1.89mA*1.414*3k=8V,正弦波形的振幅是8V!!!12V的VCC供电,输出的交流电压幅值不能超过6V。为啥?留给你思考了。上面又为啥要乘以1.414?从3.6V的表推算发射极直流电压是3V左右,除以R1的1k,发射极DC偏置电流应该是3mA,发射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几乎相等,那么3mA*RC=9V,这样光RC和R1上的直流偏置压降就接近于12V=VCC,所以管子其实工作在饱和区。
电容右边的几个表不知道是什么表,软件**或汉化出了问题上面的字没写清楚。但我估计是AD+DC的表,也就是说可以同时测直流和交流。
最后需要明白的一点,交流电势(AC Potential)和直流电势(DC Potential)不一样。直流电势高的地方,交流电势不一定高,比如VCC是直流电势最高的电,但该电可以视为交流地(AC Ground),交流信号由三要素构成:振幅、频率、初相,所以一般不考虑交流信号对地的正负。可以笼统得说交流电势高的点是交流信号振幅大的点。上面的图中基极和C1构成交流信号源的负载,基极(Base)的交流电压振幅是C1的容抗和Base到AC Ground的阻抗的分压,所以Base的交流电压振幅是小于信号源的(也就是说AC Potential前者比后者小),所以交流电流是从C1左流向右。而三极管的C极的AC Potential实际上是高于VCC的,因此如果你画RC上AC电流的流向,箭头应该跟你上面的图反一下,RB下面也是如此。而如果画DC Current的流向,那么经过RB和RC的箭头方向是正确的,但没有流过C1的DC Current。集电极上的电流表显示正,而C1右边的电流表显示-,我猜测是因为C1右边的表是AC+DC表,还有就可能是软件的问题,而集电极上的表是AC表,AC表正接反接都一样,只显示正值

网友B:
所以要画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来分析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算下放大倍数,0.73mA/6.06uA=120这样

网友B:
把波形图放上来。把交流通路也照着老师教你的画上来。另外幅值不是4V,因为有饱和失真,波形已经不是正弦波你的算法是错的;也不是8V,8V是在没有失真的前提下算得的,既然已经失真,假设就不成立,8V只是用来说明放大器已经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底部稍微有点饱和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