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yewuyi 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24):
最近在做一个测试项目时,遇到一个怪现象:我的主板可以与被测板共地,但是不能和电脑再共地。这个原因我找了很久,可惜找不到,这个给我带来很多不便,因为被测板与主板相连的线有20多根,如果他们三者不能共地,我每次烧写程序之前都得先把这些线拔掉,如果不这样做,只要一连接,我附近的漏电开关就会跳闸,最开始我就忍了,可是调试的多了,我就发现这样特别累,并且拔来拔去的一些插针都快接触不良了,今天实在受不了了,想着怎么样既可以烧写程序,又可以不和主板、被测板它们共地呢?单片机是PIC18F6720,我想了,只有MCLR、PGM和PGC三根线,但是烧写程序其实是一个通信的过程,简单的用光偶的话没法实现,所以希望yewuyi 仁兄能指点一二,可能也有别的办法,谢谢:)

网友A:
问题很简单。

漏电保护器动作了,说明你三者中某一个没有隔离或者隔离度不够,造成某一个支路对大地形成放电电流。

可能的地方:
1、主板和测试版的电源不是隔离电源
2、PC的电源可能隔离有问题
3、要特别检查使用开关电源供电的部件。

网友B:
如果楼主还来得及考虑换其他型号的话,建议楼主考虑用新的型号18F67K22,18F6720型号老了,贵啊

楼主:
被测板220V电源是直接插在排插上的,但是其中的地线我已经接好了,电脑用的也是这个插座,为了排除是接地不良的问题,我量了USB的金属部分和上面的地线,结果是导通的,主板是用质量很可靠的一家厂商提供的开关电源,由它提供主板所需的5V和12V,被测板对于我虽说是未知的,但是不连接电脑的时候,它和主板是可以稳定工作的,说明其没有漏电,所以我真的找不到跳闸的原因,郁闷啊:dizzy:

网友C:
用电笔测量都能发现,一般电脑漏电的多

网友A:
TO 4楼:
你用主板和被测板可以正确工作来推导没有漏电,这显然是不对的。

漏电保护器动作,肯定是某一相对大地形成漏电,并且这个漏电电流超过了保护器动作电流,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哦,你以这个原则去检查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