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attiny2313 eeprom 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1-03-24):
关于 avr 单片机内部 eeprom 操作的**都看了不少了怎么按照一样的函数就是实现不了呢,请达人们帮忙找找原因

void
write_eeprom(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int addr)
{
    while( EECR & (1<<EEPE) )
        ;
    EECR = (0<<EEPM1) | (0>>EEPM0) ;
    EEAR = addr ;
    EEDR = data ;
    EECR |= (1<<EEMPE) ;
    EECR |= (1<<EEPE) ;
}

unsigned char
read_eeprom( unsigned int addr )
{
    while( EECR & (1<<EEPE) )
        ;
    EEAR = addr ;
    EECR |= (1<<EERE) ;
    return EEDR ;
}

楼主:
真是悲剧啊,这么久了,一个回答的都没有~~~

楼主:
没人帮忙看看吗,avr 的 attiny2313v 操作 eeprom 一直不成功

楼主:
还是没人来吗,那我自己找个方法结贴好了
定义变量的时候可以直接申请到 eeprom 中,这样就断电也能保存。
eeprom unsigned char a ;
差强人意吧~~~!
直接写失败的原因还得摸索。。。

网友A(2011-07-27):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你解决了吗?  可以告诉我下吗? QQ1106722776

网友B:
建议用winavr自带的读写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