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级芯片可以用在负50度吗?

楼主(2011-03-24):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器件留有余量,工业级最低是零下40摄氏度,通常零下50度可以工作,但可靠性不能保证,要求高可靠性的话,应该使用军标级,其额定工作温度下限可到零下60摄氏度。

网友B:
军品或者汽车级器件一般上限标称125~130度,下限-40度。再低要筛选吧。

网友C:
军品或者汽车级器件一般上限标称125~130度,下限-40度。再低要筛选吧。
引用 网友B:

汽车级不等同于军品级。。。

网友A:
军品或者汽车级器件一般上限标称125~130度,下限-40度。再低要筛选吧。
引用 网友B:

车载级的工作温度下限和工业级相同,但军标不同,放宽标准是零下55摄氏度,美国标准则是零下60摄氏度。

楼主:
到底是能用呢?还是不能用呢?
工业级的都是到零下40度?
问题是再低的市场就不好买了,而且也贵了?

网友A:
前面已经说了,追求可靠性就不能用。

网友D:
温度太低主要产生什么问题?

网友E:
温度那么低时可以考虑自加热了……

网友A:
温度太低主要产生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D:

器件手册中所载的参数将不再保证。

网友F:
我知道开关电源零下(工业级芯片)40度就需要降额使用了,有一次测试降额到60%输出才正常,零下50度芯片没有大问题,估计电解电容可能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