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达的制动

楼主(2011-03-2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不过这样对马达损伤很大,一般都是加制动电阻进行耗能制动。

网友B:
用电子开关,断开电源后,再马上用电子开关短路电动机的2根线。马上就能停下来。。。。。。。。。。

网友C:
只要不超过电机线包的极限电流即可,通常用2、3楼的办法足矣,大功率电机用2楼的办法,小功率电机用3楼的办法,必要时同时外加电磁制动器。

网友B:
xian线圈短时间电流超载没有问题的。只要线圈的耐压绝缘层不被击穿、线圈发热不超标就会很安全

网友D:
能耗制动比较容易控制,反接制动需要精确的控制电流并采取回馈等措施将动能传递出去,否则容易损坏驱动电路,一般需要紧急刹车的场合才选择反接制动。

网友E:
动力超过机器的承受力,机器就散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