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内部受潮?

楼主(2011-03-25):
我们公司的新进的一批可控硅40TPS12,耐压测试1kV都通不过,电询供货商,答复是可控硅内部受潮,虽然耐压测试不好,但是不影响使用。请教各位大侠,这个说**确吗?

网友A:
js的话, 没得可信度

楼主:
我就是有疑问,这可控硅还能用吗?如不能用,是否供货商责任。

网友B:
可控硅耐压测试,你得在门极和阴极之间并一个电阻,并且要注意上电的dv/dt, 还有测试电流问题

网友C:
这个是可控硅本身耐压不足导致的,属参数不满足而非什么扯蛋的“受潮”。

楼主: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款产品,可控硅是40TPS12,1200V耐压的。以前都是测试A,K对散热片(中间有块绝缘垫的)的耐压,一直都还好,这次突然大批的耐压通不过。尝试用耐压测试仪直接加高压在A,K之间。有时居然1000V都通不过。电话供货商,说是本批产品运输中可能受潮,自己烘干即可,不予退换的。在此请教各位老师:1、可控硅耐压测试的正确方法及相关设备;2、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否错误;3、商家说辞究竟错在哪里?是否买到假货了?

网友B:
良好的半导体封装本身要具有一定的气密性,丢水里泡几天也不会进水,如果不是测试条件不对,就是器件本身有问题

网友D:
做成产品,运输后受潮,上电其不是全烧。可控硅模块有不密封的。

网友E:
呵呵!

现在经销商淘桨糊的本领真高~~~ :lol

网友B:
做成产品,运输后受潮,上电其不是全烧。可控硅模块有不密封的。
引用 网友D:

40TPS12可不是什么模块, 是普通滴TO-247封装

网友C:
测试耐压不能在电路中测,直接测器件,如果测试设备和操作步骤没问题则可以肯定是器件问题,现在有不少国内山寨厂从国外购买管芯自行封装后出售,为降低成本其测试环节大幅简化,封装材料也选择最便宜的,而器件参数的标称更是往往将极限值当作额定值,这是一种不正当的夸张行为,多种因素综合后,山寨货就是垃圾的代名词。

网友F:
嗯,我还见过晶片露在封装材料外的,结果就是楼主那样可以受潮的。国产厂家的可控硅品质一致性都很差,但国内的老板为了利润最大化也会选择,产品质量是其次。

网友C:
楼上所遇是废品,这样的东西都能流出厂,可见山寨泛滥的巨大害处。

网友F:
确实是废品,但供应商工厂的品质是怎么批准出厂的,接收公司的来料验收是怎么收货的。所以所谓的品质检测都是有问题的,都是“十八道检验十八个放心”。

网友G:
你们入库前IQC没检吗? 我们40TPS12每月用10K左右, 从没发现耐压不够的问题。
估计是假货,但你上机了就难扯了。

网友F:
我们公司的新进的一批可控硅40TPS12,耐压测试1kV都通不过,电询供货商,答复是可控硅内部受潮,虽然耐压测试不好,但是不影响使用。请教各位大侠,这个说**确吗? ...
引用 楼主:

退货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