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什么是以太网中的MTU了?

楼主(2011-03-25):
(无正文)

网友A:
数据最大传输单元,以太网是1500字节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A:
楼主看看谢希仁的那本书吧!

网友C:
MTU的最大值主要由设备本身决定。例如网关设备(大部分的MTU都是1500),如果本机的MTU比网关的MTU大,大的数据包就会被拆开来传送,这样会产生很多数据包碎片,增加丢包率,降低网络速度。把本机的MTU设成比网关的MTU小或相同,就可以减少丢包。

所以MTU的最大值如何设置我们一般要看网关。实际应用当中,各ISP供应商网络设备的MTU都可能不同。

这个1500其实是由网络设备传输协议决定的,具体的比较多就不说了。这1500字节包含:IP首部20字节,UDP首部8字节,其余数据部分1472字节。

网友D(2011-05-27):
知道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结贴了

网友E(2011-06-26):
恭喜楼主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