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开发板 SDRAM初始化程序

楼主(2011-03-25):
通过J-link烧写U-boot总是提示出现错误,在网上找了一下,发现可以通过将U-BOOT烧写进SDRAM以实现对nor flash ,nand  flash的操作,请教大家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JLINK可以直接对Nor进行烧写啊!提示什么错误。贴图上来看看

楼主:
2# new1988

楼主:
你看一下那里的错误?

网友A:
芯片型号选错了吧?CPU的型号呢?

网友A:
找不到CPU的ID号吧?
还有,你是把程序下载到SDRAM里面去?
怎么不直接下载到NOR里面去啊?

楼主:
CPU 选型一栏找不到我要的型号, 我试着把程序下到NOR里但总是提示错误,下不进去。

楼主:
图片上是我的J-Flash 的各项设置,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执行connect时,进行到0x48000030时就出现ID错误,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FLASH ID错了!
你是什么开发板?TQ2440的话,要另外加载FLASH的驱动文件

网友A:
难道买开发板没有使用手册吗,照这使用手册设置就行了,而且买了他的开发板,应该有技术支持吧?

楼主:
一个型号的,我的是GT2440,建立project时我已经将2440的jflash文件加载上去了,但是在project setting一栏 CPU device没有我板上的CPU型号,我就选了下边core -ARM9,nor Flash型号是EN29LV160AB,好像我用的J-LINK V4.081中没有这个型号的,只有EN29LV160BBz这个型号,我就用它代替了,下边有图,请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尝试一下EN29LV160DB型号的FLASH

楼主:
有EN29LV160BB这个型号的,我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B(2012-03-12):
不用选芯片,把芯片改为自动应该可以,我之前也出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