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监测仪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3-25):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微波测量是通过天线采集信号。检测放射性辐射,应该采用特殊传感器

网友B:
两码事,辐射有很多种类型,微波辐射检测用的是电磁波接收机,相当于特殊的收音机,通过检测信号的场强来指示辐射强度。核辐射检测则用盖革计数器,其传感器是一种特殊的电子管,用于检测高能粒子(α粒子和β粒子)和高能电磁波(γ射线及X射线),其原理是利用气体的电离性质进行检测。

网友C:
可能类似于光电倍增管, 一个粒子射进去, 经过N级便输出2^N个电子

网友B:
盖革管也不同于光电倍增管,是靠高能辐射激发气体分子电离工作的,其通常结构是在一根两端用绝缘物质密闭的金属管内充入稀薄气体,通常是添加卤素的稀有气体如氦、氖、氩等,在沿管的轴线上安装有一根金属丝作为电极,并在金属管壁和金属丝电极之间加上略低于管内气体击穿电压的工作电压,此时管内气体不会放电,而当有高速粒子射入管内时,粒子的能量使管内气体电离导电,在丝极与管壁之间产生迅速的气体放电现象,从而输出一个脉冲电流信号,通过适当地选择加在丝极与管壁之间的电压,就可以对被探测粒子的最低能量进行选择。

网友B:
光电倍增管是由玻璃封装的真空装置,其内包含光电阴极,几个二次发射极和一个阳极,入射光子撞击光电阴极,产生光电效应,产生的光电子被聚焦到二次发射极,其后的工作原里如同电子倍增管,电子被加速到二次发射极产生多个二次电子,通常每个二次发射极的电位差在100到200V量级。二次电子流像瀑布一般,经过一连串的二次发射极使得电子数量倍增,最后到达阳极,从而可以检测到微弱的光电效应。

网友D:
马扎听课

网友E:
盖革计数器,是气体放电应用的极致。只是盖革命太短,太可惜了。

网友F:
盖格管寿命多长?

网友E:
11楼12楼:
我没说盖革管,我说的是盖革。

网友B:
汉斯·盖革(Johannes (Hans) Wilhelm Geiger,1882年9月30日-1945年9月24日),德国物理学家家,1902年开始在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学习物理学和数学并于190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1907年,在曼彻斯特大学,盖革成为了恩内斯特·卢瑟福的助手。1909年他和恩内斯特·马斯登做了著名的“盖革-马斯登”实验,也就是金箔实验,他们一起发明了盖革计数器。1911年,盖革和约翰·米切尔·努塔一起发现了盖革-努塔定律,并做了一系列实验,对卢瑟福最终建立其原子模型的起了重要作用。1928年,盖革和他的学生沃尔特·穆勒改进了盖革计数器,称之为盖革-穆勒管或盖革-穆勒计数器,也就是现在还在用的盖革计数器。

盖革计数器的核心是盖革管,其使用寿命很长,只要结构未老化损坏,用几十年都没问题。

网友G:
我以前做核仪器的,现在主流的探测方法有盖革计数器的,塑料闪烁体+光电倍增管,半导体,还有电离室等几种探测方式!

网友E:
盖革管通常有个窗口,供粒子射入。最容易损坏的地方,是窗口与外壳之间的密封,漏气即损坏。

盖革管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而另一种探测仪器威尔逊云室却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