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图中红圈处PCB时怎么画?

楼主(2011-03-25):
请教高手:图中红圈处,需要走超大电流,是用来自己加焊锡的,这种电路PCB时怎么画?

网友A:
导线上喷锡画的画法

当我们在设计时由于走线宽度限止,但又有大电流流过,需要将铜箔变厚,也就是将走线上的绿油去掉,然后上锡来加厚,那么该如何来实现呢?查找了相关的资料中发现solder layer是助焊层(帮助焊锡的意思,也可以叫焊糕层,可以上锡之意)。

如果你布的线在TOP,则在线上放TOP SOLDER;

如果你布的线在BOTTOM,则在线上放BOTTOM SOLDER。

网友B:
赞一个,回答非常的仔细,认真。:victory:

网友C:
说简单点 就是在对应的阻焊层上和你的走线重合的位置画上一条线,因为阻焊是负片的,所以你画线的地方不会铺绿油,所以铜就露出来了
这在PCB加工上叫   阻焊开窗

网友A:
楼上很对。

网友D:
就是那样了

网友E:
2楼的讲的很详细,很清楚。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布的线在TOP,则在线上放TOP SOLDER;

意思是在TOP SOLDER 层上画一条与TOP层重合的线?

网友G:
传说中的亮铜?

网友A:
不叫“亮铜”,叫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