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单片机设计一信号发生器(急!)

楼主(2011-03-25):
如何用单片机知识设计一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方波,矩形波,正弦波,三角波等多种波形???

网友A:
自己想想吧 你想要别人给你做?如果精度不高 这些都是很容易做的

网友B:
同意楼上, 感觉并非是的困难的问题.
对于方波, 矩形波, 一个数字 IO 口就可以了.
对于正弦波,三角波, 需要 DAC, 或者其他的数字到模拟的转换方式. 控制 DAC 就可以了. 单片机可以查表, 差值等运算.

网友C:
其实这些都不用,直接一个单片机加一个DDS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以前用的max038出信号 很方便 就是片子很贵

网友E:
AD9850/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