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1-03-25):
(无正文)

楼主:
看到这样一句话:RS-232 只允许一对一通信,而RS-485 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
还看到:如果给每一个从机分配地址,通过握手,232也可以和多机通讯。
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A:
标准的硬件上,RS232只能一对一通讯。但若修改硬件,确实也可以做到多机通讯,只是这样改过之后还是不是RS232,那就难说了。

网友B:
232可以一发多收,但不能多发一收,也就是说发送端不可以简单并联,而且成本太高。楼主要求的通讯距离不远,在同一电路板上或同一机箱内且通讯节点数不多时,注意布线的话可以直接驱动,但也只能使用弱上拉直接驱动,如果是电缆互联,可以加晶体管或门电路进行OC驱动,当然使用485在技术上没问题,就是成本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