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遇到一技术问题 连接线太长,通讯不稳定,请赐教

楼主(2011-03-25):
MCU 监视 另外一颗IC的输出的功能是否正常,
连接线会超过1M以上,时钟最快uS级。

网友A:
增加驱动,必要时采用差分传输。

网友B:
uS级,应该就是几百K的频率
不算快

发送和接收都用14推一下。

网友C:
我想知道,2M以下速度,使用30cm的线长,用245推可以不,

网友D:
一般是可以的,主要是你那30cm的线上的分布电容是个未知数

楼主:
有SPI的通讯,同时要检测被控制端输出的1KHz的方波变化,另外需要检测输出的电压,0--5V 的变化; 245可能推不了,预估会有1m长的延长线,我想到另外一种方式用op做跟随不知是否可行,明天我去现场查看一下,延长线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