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干扰电源

楼主(2011-03-25):
(无正文)

网友A:
干扰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肯定没有简单的处理方法。
高手老手也必须清楚地了解你的具体情况之后,才能够提出解决方案。

网友B:
主要在电源去耦、驱动以及布局走线方面进行整改,确实需要详细信息才能着手。

网友C:
如果是碳刷电机,可不能只处理电源。还要再抗辐射上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