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问题求教

楼主(2011-03-25):
最近写的交通灯模拟程序,proteus中电路如下图,仿真时观察led的引脚电平显示正确,led却不亮,不知是不是驱动方法不对,还是别的问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电路图是不是有问题啊楼主仔细看看led那部分。不知我的看法对不对

网友B:
用了一些时间 感觉仿真不行 跟实际差别还是比较大

网友C:
把LED的限流电阻去掉试试看,这个软件仿真有问题的

网友D:
proteus问题很多,我以前刚用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当时还有一位大侠义正言辞的发了一篇**批了这个软件!后来我干脆在开发板上运行了。不过这个软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检查程序。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我把晶体管换成MOS管,I/O口和栅极间串2K电阻,后仿真正常
,我个人认为是NPN驱动有问题,单片机无法直接驱动NPN
不知楼上各位有何见解?

网友E:
首先,你的电路复杂了,其次我根本没有看到led上有电位信号显示,还有P0口的结构和别的三个口不一样,内部无上拉电阻,使用时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F:
查看电路连接和先用的元器件,LED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不行的话在段码加上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