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流放大问题

楼主(2011-03-25):
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应用,能够脉冲输出一个100us,脉冲电压48v,电流4A
可不可以找一个电流镜,比如现有10mA基准电流,然后放大400倍去控制电流镜,然后用单片机去控制脉冲时间,请教各位侠客

楼主:
比如这个图,它使用叠加来提高电流的,有没可能用放大器来提高基准电流

网友A:
楼主的图实在看不清楚。
楼主的要求,输出脉冲电压48V,电流4A,电压电流不可能同时满足。
输出的脉冲,只能恒定48V,或者恒定4A。当然,可以恒定4A同时最大电压48V,或者恒定48V同时最大电流4A。
另外,楼主的方法似乎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大电压48v,恒定电流4A,专家觉得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直接用个恒流输出4A最大输出电压48V的电源,加上开关管控制就够了。
恒流输出,实际上都是对输出电流取样,反馈控制的。这样控制比你用电流镜再放大要省事。关键是反馈的速度要够快。100us的脉冲,允许反馈控制达到稳定的时间可能只有1~2us。这就要求反馈环路带宽达到1MHz以上。

网友B:
简单办法:

1, 负载最大电阻48/4=12欧姆
2, 单脉冲宽度0.1毫秒

先使恒流电路工作:
  一个至少12毫亨的电感(直流电阻小于20毫欧),
   一个MOSFET 管IRFP3710(导通电阻20毫欧)恒流时常通,
   另一MOSFET 管IRFP3710用于输出控制
   一个10毫欧精密电阻
  一个开关式电流反馈调节电路。
  一个5V1W电源。

输出:
  恒流MOS关断,输出MOS打通,时间0.1毫秒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楼上没理解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1.,先用一个开关恒流电路对一电感充4A电流。
2, 然后将电感切换到输出负载。负载电阻12欧,电感大于12毫亨,时间常数大于1毫秒。脉宽0.1毫秒,基本可以。
   加大电感量,可提高脉宽精度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楼上好方法

网友B:
请注意我的意思:
1,大电流闭环动态时间较长,但让一预先稳定的电感电流突然切换到负载的时间是可以很短的(0.1微秒是可以的)
2,电感量足够大,恒流脉宽时间内电流精度是可足够高的。
3,脉宽时间精度更不是问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楼主在10楼还是没有理解彭建学的意思。老彭的主意可以做到非常快,而且电流精度够高。

也没有理解我在5楼说的“关键是反馈的速度要够快”,而使用LM358这样的低速运放来恒流。

楼主:
:( ,没太明白,我是想电流4A恒定,也可以设置在2A恒定,
能否贴个图看看,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A:
14楼:
6楼8楼意见,关键字是“切换”。
要多大脉冲电流,由电感中电流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设置电流等级很多,比如1A.2A.3A.4A,谢谢,

网友C:
不管你设置的电流等级是多少,这些只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当电感中的电流设置稳定后,随时可以按你意愿爆发。

网友A:
16楼:
你要多大电流,由6楼所说的“一个开关式电流反馈调节电路”,也就是8楼所说的给电感充电的“开关恒流电路”来控制。这样的恒流开关电源,其输出电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C:
类似这个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叔你看上面图对不?

楼主:
各位具体点位讲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关恒流,对电感充电周期跟占空比要求应该要求很高吧,还有彭老说的5v1w,电源,可能不够吧?

楼主:
这俩天快崩溃了

楼主:
MAY叔,如果用运放,AD8045的速度够吗?

网友A:
19楼20楼:
此图可以用,但不好。
两支开关管为何一支源极接地一支源极不接地?这样,两支开关管驱动麻烦(电平不同)。完全可以两支管子源极都接地。
两支开关管是“互补”工作,即一支导通时另一支关断。这样,两支开关管门极(栅极)驱动是反相的,显然应该用个反相器联接。那么,接负载那支开关管门极由你的单片机控制(控制脉冲宽度),另一支接电阻的开关管门极反相驱动即可。
详细分析,这里还有个“共同导通”问题。两支开关管导通和关断速度不可能一样,就是同一支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延迟时间也不一样。所以,两支开关管可能在很短时间内都导通,或者两支都关断。对此电路来说,短时间两支都导通是允许的(电流源允许输出短路或者负载电阻减小),但两支开关管都关断是不允许的(将产生很高电压导致开关管损坏)。
不过,所有功率MOS管都是开通较快(延迟时间短)而关断慢。所以只要反相器的延迟足够小就没有“共同关断”问题。如果还不放心,可以用TVS或者压敏电阻进行保护。

网友D:
输出负载是什么?停止输出时,对下降沿时间有要求吗?
简单的,先做一个线性方式的恒流源(TL432+MOS),再用一个开关来控制输出与否。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线性恒流一般运放的速度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输出负载大功率LED,脉冲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叔,那充电频率和占空有严格要求吗?

网友A:
31楼:
你还是没有搞清楚老彭方案是如何工作的。
先说: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电路基础里面讲过的。
所以图中电感里面通过的是直流,不变的直流,电流大小由你的恒流源决定。既然恒流源输出电流短时间内不变化(只有你调整恒流源时才变化),那就没有恒流源速度问题。
电感中电流不变,始终是你要的电流。开关管只不过将该电流导入你的负载(发光管)或者导入到你图中画的一个电阻(注意:该电阻可以是零,即短路,但不能太大,其压降最好是与你的发光管工作电压相同)。
对电感充电,是连续的,没有什么频率或者占空比问题。

网友E:
简单办法:

1, 负载最大电阻48/4=12欧姆
2, 单脉冲宽度0.1毫秒

先使恒流电路工作:
  一个至少12毫亨的电感(直流电阻小于20毫欧),
   一个MOSFET 管IRFP3710(导通电阻20毫欧)恒流时常通,
   另一MOSFET  ...
引用 网友B:

老彭利用电感电流不可突变的原理来实现“脉冲恒流”,RL回路的时间常数1mS,对于0.1mS的输出来说,电流可基本恒定。不过输出MOS只导通0.1mS就关闭会被击穿,需要在电感上反向并一个二极管进行钳位,如要求连续输出,二极管上还需串适当的消磁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这样的话,输出的次数就有了限制了,比如输出脉冲的占空比为10%,电压48v,电流4A,那么功耗就是48*4*0.1=19.2w,这样可能就不行喔,即使是24V供电的话,电感上的所加的电压,电流也是恒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恒流电路一直对电感充电,电路的功耗也很大啊

网友A:
34楼35楼:
电感两端的电压不是恒定的,除非“假”负载电阻消耗电压与你的负载(发光管)相同。此时电感两端电压理想值为零。实际上电感当然有电阻,不可能为零。
理论上说,如果你的负载关断期间将电感短路到地,是不耗电的。只有你的负载开通时才耗电。
实际上当然要耗电,电感的电阻不可能为零。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要你一定要精确宽度的脉冲,而且脉冲持续期间还要恒流?
要想你的负载关断期间一点都不耗电,只有不用电感,完全靠电源的快速反馈实现恒流。你自己也说了,目前器件速度不够。高速器件,其价格可能比电感还贵。

楼主:
理论上说,如果你的负载关断期间将电感短路到地,是不耗电的。只有你的负载开通时才耗电。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恒流对电感一直充电的话,所消耗的功率应该为电感的内阻*电流+MOS的功耗,当恒流电路关闭且负载电路接通时消耗电感上存储的电能.

楼主:
要想你的负载关断期间一点都不耗电,只有不用电感,完全靠电源的快速反馈实现恒流。你自己也说了,目前器件速度不够。高速器件,其价格可能比电感还贵maychang 发表于 2011-3-30 16:47

may叔,我对高速运放不太懂,帮忙推荐一个运放,可以做到输出10us脉冲的,价格在15¥内可以接受

网友B:
输出功率:
1,脉宽0.1毫秒,周期1毫秒,19.2W

2,脉宽0.1毫秒,周期10毫秒,1.92W

3,脉宽0.1毫秒,周期100毫秒,0.192W

输出功率取决于脉冲周期(占空比)。

频率不高的话,方案是可行的。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这个应用还有更高的值,10A的电流,这个方案行不通啊!

网友B:
频率不高的话,10A没问题。
对开关恒流不算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另一更简单方法:原理

1,电压源
2, 储能电感
3,2个MOS开关
4, 电流采样电阻
5. 比较器,
6, 定时器
7,2个二极管
8,TVS管

准备时:2个MOS通,电压源对电感充电,当电流达到给定值时,一个MOS关,电流自动输出给负载电阻。
当脉宽定时到,先前关的MOS通,先前通的MOS关。很简单。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彭老,您这方法不错,可是要输出48V 10A电流,且占空比为10%,这个功耗也是比较大啊,而且那个对电感充电时间极短,而且输出脉冲电流需要可调应该不太理想,特别是小电流的时候.

网友B:
开关预恒流法和开关预充电法是效率最高的(90%没问题),几十瓦的开关电源小意思了。

我推崇开关预充电法,最简单,精度可很高,容易做。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彭老,问一下,电感充电电流跟电压有没关系?比如就5V电压给充电10m欧内阻充电,当电流达到10A时切换,这个能驱动得了48V10A的负载吗?

楼主:
另一更简单方法:原理

1,电压源
2, 储能电感
3,2个MOS开关
4, 电流采样电阻
5. 比较器,
6, 定时器
7,2个二极管
8,TVS管

准备时:2个MOS通,电压源对电感充电,当电流达到给定值时,一个MOS关,电流自动输出给 ...
引用 网友B:
彭老看看这个意思对不对?

网友B:
电感充电电流的终值为:IMAX=电压U/回路电阻R

过程值:IMAX*(e的上标-1),上标为-tR/L

当充电时间t<<L/R时, t时刻电流I=Ut/L.

充电时间t=I给定×L/U
当给定电流10A, 电感12毫欧,电压15V, 则充电时间=8毫秒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电感是很不好控制的一个东西。

网友B:
不对:
应:
1,PMOS与电感联结处应接一个二极管对地(续流)
2,用一个小单片机更简单,搭电路也不复杂
复位状态:上管关闭
  步骤:
1,上下管开通
2,当充电到,下管关闭,上管仍开通,起动100微秒定时
3,当100微秒到,上管关闭,下管开通,电感彻底放电。
4,为快速放电续流管应串电阻

如更改设计,电感储能可返回电源,这样功耗很低。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输出端对地应并64VTVS管,防止输出开路过压。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我的意思是:
1,平时上管关断(下管可通),

2,要输出前先充电,上下管均通,充电;
3,充电电流到,上管仍通,下管关断,自动向负载放电;
3,向负载放电100微秒后,下管又通,停自动止向负载放电;
4,下管通,上管关,电感放完剩余电。

5,待命状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56楼:
那就只能让电感中流过恒定电流了。

网友B:
不是这样理解的
1,输出脉冲宽度可精确控制。
2,电感放掉剩余电的时间是确定的,取决于放电回路电阻和电感量。
3,实际上即使电感剩余电没放光,也不影响下一次输出,而且下一次充电时间更短了。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不是这样理解的
1,输出脉冲宽度可精确控制。
2,电感放掉剩余电的时间是确定的,取决于放电回路电阻和电感量。
3,实际上即使电感剩余电没放光,也不影响下一次输出,而且下一次充电时间更短了。

彭建学  上海 ...
引用 网友B:
[/quot]
可这个放电前需要充电啊,根据能量守恒得,输入电压24V*10A电流而输出为48V*10A,
显然充电时间比放电时间长,触发后能在一两个US内输出电平是非常好的,但这种方法不能达到,如果需要达到就需要一直给电感充电,这样需要成本很大

网友B:
功率和能量是两回事

功率1W持续时间10毫秒的能量等于功率100W持续时间0.1毫秒的能量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在输入电压是输出电压的一半时,电流相等,那么充电时间是放电时间至少两倍.

网友F:
楼主如果确定需要精密电阻做电流采样,样品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