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SD卡求进,手上有张SD卡..但是碰到问题了

楼主(2011-03-25):
SD卡有1.0和2.0...两者协议不同,但一直看的是1.0的那种SD卡驱动程序...,不知道怎么判断我手上的卡是1.0的还是2.0的,容量是1G...

网友A:
读SD寄存器,里面有,具体仔细看手册,网上有有关寄存器的翻译

网友B(2014-02-27):
1.x的卡是普通的2G以下容量的卡,2.x的是高速的或是大容量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