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8位的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1-03-25):
本人初学者,第一次接触PIC8位的单片机,没什么思绪?不知道怎么学?请问各位要怎么入手???不胜感激!!!

网友A:
推荐一本书《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张明峰编著

网友B:
如果没搞过单片机,就找两个简单的实例看下什么是单片机,单片机怎么工作;如果搞过的,就找个Datasheet看内核,外设用到谁看谁,Over。

网友C:
第一步: 树立观念,单片机就是个可编程的集成块,没啥神秘,就三招两式,很简单。
第二部: 掌握编程语言
第三遍:熟悉开发环境,学会编译最简单程序,学会排除程序编译中的错误
第四步:熟悉开发环境,通过下载调试,工具把最简单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
第五步:既然单片机是个可编程的集成块,那就要设置其工作状态,首先要彻底弄清楚其配置字概念
搞清楚配置字含义,这些东西决定了PIC单片机上电运行的初始状态
第六部:学习IO口线,熟悉IO口线的硬件结构,输入输出配置,输入输出操作,
编一个最简单的点灯,按键输出程序验证之
第七部:学习定时器,设计简单的闪灯程序
第八步:学习中断,设计基于中断的定时器闪灯程序.

如此几步,就入门了,
要应用纯熟,以后还要学习PIC本身体系结构和指令系统,以及各类外设模块
要深度应用,还要学习系统测量,系统控制的各种概念,计算方法。。。。。。。。
除此还有,程序逻辑的设计方法。。。

单片机本身其实不难,尽管有点繁琐,
难的是以后的深入.........

网友C:
初学首先还是要弄块带程序的开发板,照猫画虎,
先熟悉开发环境,才能实践,才能进步。

一开始
不要自己焊板子,做板子,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大家都走过的路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恩恩,谢谢给位的建议,之前有学过51,对单片机有一定的认识了!!!

网友D:
现在大部分PIC方面的资料都是用的汇编写的,可是想用C来写。就是觉得PIC用C的例子太少了。大家有没有同感啊?

网友E:
理解哈结构和PIC特殊分页就可以了,直接用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