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位的算法,求解?

楼主(2011-03-25):
将开关P1.1下降沿的实时输入信号,按拉传给输出P0.1~P0.6,每来一次P1.1下降沿,P0.1~P0.6移一位。同时还有六个开关P2.1~P2.6有一位或几位闭合时(可同时闭合6个开关),P0.1~P0.6,跳过该位或跳过几位,例 P2.2闭合,开关P1.1下降沿是,P0.1输出直接移位到P0.3,跳过P1.2。
P1、P2、P0低电平时为ON。求解?我写了一大堆的程序才能表达,不只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一大堆指多少?这样的功能本来就不是几条指令可以实现的,关键是厘清逻辑关系,操作基于寄存器,然后将寄存器内容映射到管脚上即可。

网友B:
不详细,直接说效果

网友C:
;P大侠只能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