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看看:反激电源问题

楼主(2011-03-25):
最近在设计10W反激电源,要求15伏升压为700伏左右。
目前使用的Sg3524控制芯片,高频变压器频率100khz,原边匝数9,副边匝数450,骨架EE19,磁芯材料PC40。
遇到问题:输出电压只有250伏左右,为何升不上去,希望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高频变压器频率100kHz”
估计电压上不去的原因,是你的变压器绕组分布电容太大。
参考显像管式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的绕法。

楼主:
麻烦版主能说得详细点吗?
目前自己手工饶制,不了解显像管式电视机输出变压器的绕法。

网友A:
3楼:
你的变压器,次级450匝,估计需要分格绕。否则分布电容就将把电压吃掉大部分。

网友B:
楼上的意见值得参考。

网友C:
忘了加气隙吧? 按10W 100K D=0.27的条件, 总气隙长度要0.25mm,总体垫3层40um的高温胶纸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