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这样的一款51核,你喜欢吗??!!

楼主(2011-03-25):
如果有这样的一款51核,你喜欢吗??!!
     具体参数如下:
          优点:1、单周期执行一条指令,速度为100M-150M。
                  2、采用12级流水线结构,完全兼容51指令集。
                  3、中断响应6个时钟周期。
                  4、一条或多条高速AVALON外部数据总线,一条低速AVALON外部数据总线。很方便进行SOC。

          缺点:1、最大只有12K-64K的ROM,  只有256字节的RAM。
                  2、对外部数据的映射高速操作,高速AVALON总线和系统总线同频,支持直接读写,但需要外部具有相应的高速器件响应。
                  3、对外部数据的映射低速操作,低速AVALON总线为20K-2M(与系统总线同相异频,但需要在编程时先预读或预写,再准确读或准确写2个步骤。

大家有什么看法,请说说!!!  谢谢!!!!

楼主:
什么时候ROM和RAM的分立器件能达到150M的速度就好了!!!!!
这样就最简单了,也现成。指令集并没有错,无论是复杂还是精简指令集,只是时间上的,实现上的区别罢了。以前是没有大的ROM和RAM,那就用复杂指令集,时间换空间吧。现在有大的了,那就精简指令集,ROM和RAM大的没处用。接下来是什么了,那就是提升ROM和RAM的速度了,就像现在51上常用的ROM和RAM器件能到200M就好了,搞那么多的空间换时间,时间换空间干什么啊!! 累!!!

网友A:
这个有可能  但是现在估计不行吧 你的想法很好啊!

网友B:
去年我还想整个4发射1200MIPS的51,感觉用处不大

楼主:
楼上的,能说的实现的思路吗?!!

楼主:
首先,祝各位忙的,不忙的新老电工春节快乐!
有些想设计CPU了,除了指令系统之外周边的东西基本上都设计过了,总线啊,外设啊,缓存控制啊,当然这些东西都不是针对CPU来设计的,思路是一样的。
最近想一想,以后不设计CPU就不知道做什么好了。
CPU这一块编译系统是个**烦,我不可能去专门设计一个指令系统和编译系统。
只好从通用CPU这里入手了。
PowerPC太复杂,ARM有知识产权壁垒,MIPS没接触过,不熟
想来想去,只能从最简单的8051入手了。
标准的8051就不设计了。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在FPGA上做,用上各个先进的技术,兼容8051的指令集。
在Virtex-5中主频跑300MHz,四发射,指令合并,最终有望在1个clk执行4条指令,达到1200MIPS。为了实用化,使用spartan-3an固化,100多块钱一片的,主频跑100MHz,达到400MIPS。
这种8051,哪里会用?

楼上的你好!!!  我觉得有问题??
问题一: 你说的1个CLK,就处理一条指令,那是指用了流水线还是没有用流水线???
问题二: 51的指令集,决定了它可以全地址访问,也就决定了你必须在指令执行的时候,将指令执行的数据全部准备好,那么当类似 MOV A,@R0这种指令,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看了大家的发言,膜拜各位大牛,看来我要学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