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这样的一款51核,你喜欢吗??!!

楼主(2011-03-25):
如果有这样的一款51核,你喜欢吗??!!
     具体参数如下:
          优点:1、单周期执行一条指令,速度为100M-150M。
                  2、采用12级流水线结构,完全兼容51指令集。
                  3、中断响应6个时钟周期。
                  4、一条或多条高速AVALON外部数据总线,一条低速AVALON外部数据总线。很方便进行SOC。

          缺点:1、最大只有12K-64K的ROM,  只有256字节的RAM。
                  2、对外部数据的映射高速操作,高速AVALON总线和系统总线同频,支持直接读写,但需要外部具有相应的高速器件响应。
                  3、对外部数据的映射低速操作,低速AVALON总线为20K-2M(与系统总线同相异频,但需要在编程时先预读或预写,再准确读或准确写2个步骤。

大家有什么看法,请说说!!!  谢谢!!!!

网友A:
关键是价格

楼主:
哦,我没考虑价格,谢谢!!!

网友B:
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性价比,以及和同等处理能力的其它MCU的比较优势。

网友C:
RAM太少了,现在没有多少人喜欢外部总线扩展方式了

网友D:
不就是fpga软核心吗?

你这总线和51指令集配起来不行.....
性能提不上去....

你就是用流水线解决了单片机的12t,其他的啥都没解决....也就是忽悠一下那些不懂的人...况且,学51的人最不想的就是换芯片.....

网友D:
先预读或预写
----------------能软件上做好这东西的,对你的都不会感兴趣....

还先预读或预写,你太落后了.看看arm怎么实现的......

网友E:
现在IPHONE4的都1G了。
最好完全兼容51(这样就不用再学习了),1-10G主频,4-32核,超低功耗,高性能,超小封装,低价格。。。。反看当年的CPU与现在的CPU比,未来不是不可能。。。 :)

网友F:
处理位数是瓶颈 不如直接上ARM

网友G:
这类芯片除了专用,通用没什么优势~~~

网友H:
这个最多不能超过20-30元(超过肯定没有销路,不超过也不太好说)

网友I:
RAM太小,估计做不了太多的工作。

产品定位在这么小RAM的应用领域,那么面临的就是红海中红海的搏杀,看这架势,价格又将不来。

这样来说,好像没有前途

网友J:
二字节和三字节指令也能做到单周期,速度100MHz~150MHz,RAM能到4K字节,ROM能到64K字节,价格20元以内,应该有市场,毕竟用惯51还不想换的人很多。

网友K:
M051 50Mhz 5元哦!
LZ OUT了,

网友L:
楼主可以自己在脑海中模拟一下用51进行一次4字节数据乘以4字节数据的乘法运算,看看大概要多少条指令才能完成!

我说上面的话的意思是:性能不是51的优势,别说100MHz,你就是把它搞到1GHz,它的运算能力也是很低下的。51的真正优势应该是简单、易用、够用!这才是这么多人选择使用51的真正原因——比如,51操作IO口只需要1个寄存器,而AVR需要三个。

网友M:
请不要轻易的去挑战ARM公司!!

网友C:
应该再增加个32位的MDU单元

网友N:
M051 50Mhz 5元哦!
LZ OUT了,
引用 网友K:

在代理那里,5元也拿不到。不知有谁5元拿到货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很感谢!!!!

网友O:
32位加法运算,arm一条指令完成,作为8位机的51要捣扯半天。

网友C:
32位加法运算,arm一条指令完成,作为8位机的51要捣扯半天。
引用 网友O:

怎么可能一条指令完成32位加法运算
你去测试一下
unsigned long a,b,c;
a = b+c;
前提是数据已经在寄存器里,而且处理后的数据仍在寄存器里,加载和存储数据还是要几条指令的,当然和51还是不能比的,要快很多,乘法更快

网友K:
回复 网友N:
比较而已,51被ARM逼得步步后退了,

网友P:
大概要多少钱呢

网友Q:
和ARM一样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K:
“51被ARM逼得步步后退了,”
我可不这样认为,定位完全不同!反而是性能比51更强的AVR、PIC、430才受到ARM的挤压——尤其是M051、LPC1114这样的ARM单片机出现以后。

但是,即使是对于在8位MCU中以性能著称的AVR来说,M051的出现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灭顶之灾,毕竟在有些应用中(在很多应用中)单片机都不需要进行大量的运算,只不过是用IO口把数据接过来,再把数据用另一些IO口传出去而已!这类应用中ARM没有优势!

网友R:
主要是性价比要好

网友L:
回复 网友J:
我对C8051F了解不多,但是我不认为C8051F简单易用,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为了性能牺牲51固有易用性的范例

网友S:
RAM能大点还可以做做,不过貌似现在1T51带1kb ram的大把了。都只有几¥

网友T:
51核再与其它功能模块杂交产品是ARM所不能代替的。国内就有用于电表的专用51芯片,内置LED扫描驱动,电力载波等硬件模块,
用这种SOC芯片设计产品,能减少外置元器件的使用,简化设计,提高可靠性的同时降低成本。

楼主:
什么时候ROM和RAM的分立器件能达到150M的速度就好了!!!!!
这样就最简单了,也现成。指令集并没有错,无论是复杂还是精简指令集,只是时间上的,实现上的区别罢了。以前是没有大的ROM和RAM,那就用复杂指令集,时间换空间吧。现在有大的了,那就精简指令集,ROM和RAM大的没处用。接下来是什么了,那就是提升ROM和RAM的速度了,就像现在51上常用的ROM和RAM器件能到200M就好了,搞那么多的空间换时间,时间换空间干什么啊!! 累!!!

网友K:
其实对FPGA来说,什么51,AVR,ARM都是浮云,都是门电路。能以最合适的总成本开发出产品是王道,总成本里包括开发成本、调试成本、供货风险、性能价格比。啥最顺手用啥。选型时不去想是什么架构,就像C和汇编的月经帖,其实如果按严格的语法写的汇编,和了解编译器脾气后的C,写出来的指令没啥区别。

网友K:
随着外设增加,51的寄存器空间不够的问题突出。C8051也是没办法,搞了个换页,8位机弄了个16位地址,代码也很麻烦。历史局限性嘛!

网友A:
不知道坛里有多少人做过消费类MCU产品,做过的话,就会知道4位机和8位机,量不是一般的大,也不是一般的32位就可以做到的。。。

还是哪句话,当32位的MCU能做到几个uA的功耗,几毛到3几元一片时,那么,4位、8位机真的杯具了。。。

网友K:
74HCXX还在出货,51有什么可担心的?但高端领域是不用想了。

网友C:
ARM的IO操作永远是块短板,除非改架构

网友L:
回复 网友C:
前辈说的这个问题恐怕是RISC的通病吧??
解决这个问题,无非是向ARM加入CISC指令,ColdFire好像符合前辈说的特征!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前辈说的这个问题恐怕是RISC的通病吧??
解决这个问题,无非是向ARM加入CISC指令,ColdFire好像符合前辈说的特征!
引用 网友L:

这并非是RISC的通病,很多RISC都可以很快操作IO,比如PIC,430...

网友L:
回复 网友C:
前辈,我理解的RISC的最基本特征是:
除了加载(Laod)、存储(Store)指令外,RISC的指令所有操作只针对R0-Rx通用寄存器进行。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RISC怎么可能对IO进行快速操作呢?最起码IO特殊寄存器中的值必须加载到通用寄存器Rx中然后才能处理啊!?

PIC、MSP是不是RISC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学习过。但是如果他们可以对IO进行快速操作,那最起码可以确定他们是对RISC进行了扩展。

不知道我对RISC的认识是否正确,请前辈指教。

网友L:
另外有个疑惑顺便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PIC声称自己是RISC的依据是什么啊??总不会是因为自己的指令比较少吧??
可是AVR有131条指令,比51的111条还要多20条,可是AVR也声称自己是RISC啊!

网友C:
LS
那只是你的理解好不好,其实ARM的指令也不少

网友U:
关于“位数”,我一直有个问题纳闷。如果一个20脚的MCU(其实8脚都有),装备个32位的CPU,那玩意儿是否好玩。

看到过一个说法,说MIPS架构可以支持64位,所以比仅支持32位的ARM(现在是Cortex)强,却不知用到64位的嵌入式系统有多少。

这都是明摆着的,却无人问津的基本问题。

网友L:
回复 网友C:
前辈误会了!我上面虽然那样说,但是我实际上是在否定按照指令条数判断是不是RISC的做法!

所以,我46楼的话其实是连同45楼一起,在问关于44楼前辈关于“这并非是RISC的通病,很多RISC都可以很快操作IO,比如PIC,430...”一说的依据。

因为,我认为,PIC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IO操作,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纯正的RISC,因为RISC中的指令是不能够对特殊功能寄存器(非通用寄存器)进行运算操作的。

也就是,除了Load和Store指令外,所有其他的RISC指令的操作数必须是通用寄存器和立即数,而不能说间接寻址或寄存器寻址方式。

网友C: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对RISC的定义是"只能Load和Store指令对内存进行操作"
应该说有些RISC CPU是这样的,但不能说只有这样的都是RISC

网友L: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对RISC的定义是"只能Load和Store指令对内存进行操作"
应该说有些RISC CPU是这样的,但不能说只有这样的都是RISC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只有这样的才是RISC,否则最多也只能是扩展过的RISC——混合式

如果一个CPU的所有指令都可以任意的访问内存,那和CISC有何区别啊??

网友C:
好个"你的理解"
我没有自己的理解

网友L:
回复 网友C:
那前辈您是怎么判定一个CPU是RISC,还是CISC的呢??
总得有个依据吧??

网友C:
LS
人家厂家说是我看也是

网友V:
还51?性价比不高啊。

楼主:
好啊,大家多来说下自己的想法了,这样真的太好,不管对与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说的这个问题恐怕是RISC的通病吧??
解决这个问题,无非是向ARM加入CISC指令,ColdFire好像符合前辈说的特征!
引用 网友L:

我认为应该不是指令集的问题,而是指令集在硬件实现过程中,对所谓“RAM”操作的情况造成的。。。

楼主:
接上:
如果所谓的“RAM”区都是寄存器的话,也就是说每个寄存器都有自己的输入和输出线,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但现实往往都是阵列的“RAM"的,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