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堵转时的电压

楼主(2011-03-25):
用MOS管组成H桥驱动直流电机,当堵转时间慢慢增加,MOS管开始冒烟,但是MOS管没有坏, 电源电流才1.6A(MOS管电流有10A),为什么MOS管冒烟,是不是直流电机堵转时电压降低、电流增大所致,

网友A:
电机堵转时的电流当然很大了,这时没有反电动势,而电机线包的直流电阻又不高。不过电源电流小于MOS管的电流肯定不对,二者应该相同,除非后级有开关电源变换电路,那此时的电源电流要测变换后的电流。

楼主:
“电机堵转时的电流当然很大了”,那么电机堵转时电压会不会降低,  电源电流是1.6A,电源功率为P=UI=24VX1.6A=38.4W。 如果电机堵转时电压会降低,那么流过电机的电流可以根据电机两端的电压算出,电机电流:I1=P/U1,假如电机电压降为12V,那么电机电流为:I1=P/U1=38.4W/12V=3.2A 。  是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B:
自己去量下MOS管上的压降,乘以电流,就是管子上的功耗。

楼主:
“自己去量下MOS管上的压降,乘以电流,就是管子上的功耗。”,堵转时都冒烟了,那还敢测量MOS管上的压降,立即断电啦。

我想问下,电机堵转时电压会不会降低,堵转的时间越长电机电压是不是越低,  如果是的话,MOS管上冒烟也不为过。

网友C:
5楼:
电动机堵转时电流很大,两端电压因供电电源内阻的影响会降低,降低多少由电源内阻和电动机直流电阻决定。
但堵转持续一段时间,因电动机绕组温度升高,直流电阻变大,两端电压未必越来越低,电流也未必是越来越大。

楼主:
哦,这样啊。
那么24V的电机在堵转时的电压有没有可能降低到5V

网友C:
7楼:
我在6楼已经说过了。

网友D:
MOS冒烟是久了发热烧掉才冒烟,久了未必电流越来越大...只是你MOS管承受越久就越有机会烤熟;P

网友E:
1、如果用的是PWM驱动,流过电机的电流会大过电源电流,因为电机线圈有电感量;
2、MOS管驱动不足;
3、MOS管散热不足;
4、MOS管质量问题;

楼主(2011-04-26):
"MOS冒烟是久了发热烧掉才冒烟,久了未必电流越来越大"  电流不大能发热烧掉吗,电流越来越大才发热大吧

现在感觉MOS很难用,稍微有点不对很容易坏,栅极驱动电路很难弄

网友F:
"MOS冒烟是久了发热烧掉才冒烟,久了未必电流越来越大"  电流不大能发热烧掉吗,电流越来越大才发热大吧

现在感觉MOS很难用,稍微有点不对很容易坏,栅极驱动电路很难弄 ...
引用 楼主:

楼主没理解诸如“速度、加速度、位移”之间的关系

冒烟是因为温度越来越高 温度越来越高是因为热积累大于热耗散  热积累是MOS内阻通过的电流平方对时间的累积

电流越来越小时热积累只是越来越慢,但如果还是大于热耗散,温度照样一直上升,最后要么在烧毁前达到平衡,要么在平衡前烧毁

网友G(2013-01-14):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理解诸如“速度、加速度、位移”之间的关系

冒烟是因为温度越来越高 温度越来越高是因为热积累大于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