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R13的值不对,可能有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03-25):
如题,一进仿真,R13(SP)的值就是0xfffffffc,然后就连main()函数也进不去,请教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A:
Cortex-M3 复位后的 SP 是由中断向量表里的第一个数据提供的, 检查一下. 还有是不是芯片型号弄错了?

楼主:
谢谢!不过启动文件里定义了__initial_spTop EQU    0x20000400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Top           可是一进仿真sp的值就是不对,头疼死了。另外,这个问题和应用程序、启动方式等有没有关系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