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O与UART1_CK冲突,无法关闭UART1_CK。香主看看

楼主(2011-03-25):
只要调用了GPIO_Init配置好PA9,使能了USART_Cmd(USART1, ENABLE);
MCO(PA8)输出的波形就不正常了,变成高低电平在3V到2.4V,幅度只有0.6V。用此波形的器件无法工作。

如果不配置PA9(TX),只配置PA10(RX),即使使能了UART1,对MCO也没影响。
如果配置了PA9和PA10,但不使能UART1,对MCO也没影响。

难道是UART1_CK影响到了MCO?但是我并没有配置UART1_CK啊?
查看UART1的CR2,也都是0,没有使能。难道UART1开启后,就直接占用了CK
?能不能释放该引脚给MCO?

--------------------------------------
已经发现原因,低级错误,PA8、9短路。。。。。。

网友A:
测试过了,应该是CK的问题。。。。。。。

关掉了MCO,PA8用1k电阻上拉至5V。
未使能UART1前,PA8应当是输入,测得PA8为5V,正常。
配置PA9和PA10为TX/RX,使能UART1,PA8变为3.3V,明显是被UART1_CK输出的高电平拉到3.3V的。。。。
调用USART_ClockStructInit(&USART_ClockInitStruct);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想关闭UART_CK,无效!还是3.3V。

我说香主,你这篇**里关于USART3的图,USART_CR2.CLEN难道是忽悠人的?
还是USART1不适用?
http://blog.**/STM32/1597376/message.aspx
引用 楼主:

能说清楚些吗? 我哪句话是忽悠人的?
如果你认为我在忽悠人,对我不信任,又何必要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