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的参考地是不是大地?

楼主(2011-03-25):
1、静电的参考地是不是大地?
2、485上,做了2种TVS管保护,1、A和B线接TVS管到地,2、A,B间加TVS管。
第一种,电荷到了地是不是就没问题了,犹如地是大海,再多的小水滴(电荷)被大海吸收,不会引起明显的海平面上升,否者到了电源地,依然会抬升地的电势?
第二种,A,B间加了TVS管,那只能把AB间电势钳住,可是电荷不能耗掉,是再通过第一种的TVS管到地?

网友A:
A1:是大地
A2:A、B间用TVS钳位只是为了限制A、B间的差模电压,泄放总线上的高压感应电必须通过接大地回路。

网友B:
A1:是大地
A2:A、B间用TVS钳位只是为了限制A、B间的差模电压,泄放总线上的高压感应电必须通过接大地回路。
引用 网友A:

A1:是大地,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并且设计电路都是这么干的,但本月11/12两天花了2800元听了EMC的培训,不能这么接大地,而是接485的地,然后485的地用电容接到大地上

讲课的有道理,但个人认为接大地也有道理,原来很确定、现在很纠结,哈哈
如果接485地的话,静电应该没有泄放回路,难道还要接电阻,讲课的时候用的是脉冲群做例子

网友:
静电的参考地不是大地。
想象一下,你坐着飞机穿过带静电的云,飞机上的电子设备不会以大地作为参考“地”。

网友C:
1 不一定,IC厂静电手腕接工作台。

网友D:
静电的参考地不是大地。
想象一下,你坐着飞机穿过带静电的云,飞机上的电子设备不会以大地作为参考“地”。
引用 网友E:

呵呵,千万别把你这个想象太当真!!!;P

网友F:
静电放电的接地不是大地,你看一下静电放电的setup就可以看出来了,静电在放电的时候需要回路的,你接大地哪来的放电回路?
  但是最终要是你的是金属外壳,金属外壳就可以看为是参考地,而参考地是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接连到大地的,比如直接接地或电容跨接;
  要是浮地产品则更不可能去连接所谓的大地的。

网友A:
从理论上讲,静电的电荷可以分布在任何导体中,只要两个导体的电位不等,静电荷就会发生移动,但工程中通常将大地作为静电电荷的泄放对象,所以以大地作为参考基准处理没有问题。485的地在复杂情况中可分为参考地、保护地、大地等等,保护方法要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处理,这方面我在通信技术栏目里解答过大量的相关帖,楼主有兴趣不妨去慢慢翻出来看,楼主听的那个EMC培训中所涉及的方法也只是特例,EMC应对手段中没有普适的招数,否则EMC技术也就不是什么讲究理论和工程经验的技术难点了。

网友D:
静电放电的接地不是大地,你看一下静电放电的setup就可以看出来了,静电在放电的时候需要回路的,你接大地哪来的放电回路?
  但是最终要是你的是金属外壳,金属外壳就可以看为是参考地,而参考地是需要通过一定的途 ...
引用 网友F:

:) ,你确定吗?

网友E:
呵呵,千万别把你这个想象太当真!!!;P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真得当真, 通常把大地作为静电的参考地, 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 而且大地的静电容量足够大, 但地球也不是纯中性的, 在宇宙射线的作用下, 它带弱负电, 我们生活的地面, 垂直方向具有100V/m的电场强度. 在这个电场的用作下, 地球带了50库仑的负电荷(详见费曼物理学之雷电产生篇)

好了,回头来说,如果你坐在灰机上,那么就得以灰机金属壳为参考地,不信的话,你可以再想象一下,假设灰机与大气磨擦产生对大地1万伏的静电, 而你又有办法让你的导航仪保持对大地0电势差, 这种情况下, 导航仪对机体呈-10kV电势差, 而你认为这是对的, 那么就你死定了.

网友E:
参考地先什么, 看你的设备的工作的电场环境

网友A:
说穿了是个等势体的关系。

网友G:
原则上,电位参考点应该选最大的那个导体,这样在电荷移动时参考点变化最小。
地球是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最大导体,所以通常用大地作为电位参考点。飞机上,机身是可以接触到的最大导体,所以应该用机身。

网友E:
是的, 那个电场对设备的影响最大, 那个就是参考地. 以4楼的例子, 灰机电场已经将地电场屏蔽, 地电场对机上设备基本没有影响, 那就不要去考虑大地了.

网友H:
飞机接大地,你想接也接不上.

网友D:
这个还真得当真, 通常把大地作为静电的参考地, 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 而且大地的静电容量足够大, 但地球也不是纯中性的, 在宇宙射线的作用下, 它带弱负电, 我们生活的地面, 垂直方向具有100V/m的电场强度. 在 ...
引用 网友E:
\

蚂蚁,现在他们楼上讨论的是:在做ESD测试项时,以什么做参考地!?

那个哥们用灰机举例,是想用那个例子来证明他所说的‘ESD测试标准中不是以大地做参考地’。

;P ,蚂蚁把话题一发散,立即歪了楼。。。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unyang老师,如果一个电池供电的小设备(与大地无连接),那我用手去碰那设备里芯片的引脚,如果身上有很多静电(足以打坏芯片那种程度),那会不会打坏芯片?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打坏芯片,即使静电几十Kv,但是设备他不参考地???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静电即使高压,用手去碰芯片引脚,但没有构成回路为什么会坏呢?

网友G:
18楼:
怎么会“没有构成回路”呢?
你碰触的是芯片某一支引脚,芯片其它引脚是接电路中的地、接电源或者接到电路中其它元件的。电路中的地、电源和其它元件都与真实大地有分布电容。这些分布电容的充电电流已经足以使芯片损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如果芯片是MOS管   还只是元件,我用手去触碰也会坏啊。

网友G:
20楼:
功率MOS管三引脚接在一起,你身体带静电,用手去碰管子引脚,绝对不会坏。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算MOS管三引脚不接一起   我去触碰其中的脚(就算栅极或者漏极,源极)也应该会没事啊,好实际上好像会坏。

网友H:
不接一起就有电流和压降,就会坏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为什么有电流   怎样形成通路?

网友A:
回复 网友G:

就算MOS管三引脚不接一起   我去触碰其中的脚(就算栅极或者漏极,源极)也应该会没事啊,好实际上好像会坏。
引用 楼主:

maychang已经在回答你了,“和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这个分布电容是广泛存在的,如果三只引脚短路的话,MOS管就成了一个等势体,管脚间无压降,当然不会有问题,管脚间未短路的话,因分布电容的存在,静电放电时管脚间有压差,正是这个压差摧毁了器件。

网友A:
回复 网友H:
为什么有电流   怎样形成通路?
引用 楼主:

分布电容的充放电就是通路,MOS管的输入阻抗很高,不需要很大充放电电流就会有高压存在。

网友D:
1、对于无保护地接地线的产品,其ESD测试中如何测试在测试标准中都有规定。
2、至于ESD如何产生作用,不能简单以电工学来考虑问题,呵呵,等效电容应该在电子电路中就可以讲了吧!?应该都不需要到模拟电路教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老师耐心教导。

也谢谢maychang,yewuyi,还有其他高手。

网友I(2013-11-12):
金属机壳, 静电泄放接系统地,然后系统地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