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1-03-25):
学习fpga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有个问题很好奇:ddr,nand flash ,以及硬盘还有fpga芯片内的block ram等资源都是做存储用的,那么我们存储时为何还要在外面另外加些存储芯片,例如ddr之类的。是不是因为存储容量的问题?
第二个是这些外在的包括ddr ,nand flash 和硬盘,都分别在什么情况下用,用的原则是什么呢:即何时用ddr,何时用nand flash,何时用硬盘?

网友A:
是由于容限的问题,内部ram都很宝贵的,在某些突发带宽的情况下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 内部ram就显得 捉襟见肘了,内部ram一般做像fifo这样的小缓存。

网友B:
价格为上。

网友C:
1】 FPGA中的资源比起你说的外围扩展器件的差别: FPGA中的速度快,但容量有限。外围的速度慢,但容量大。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外围的布线-麻烦!!! 所以就有了SOC的说法。如果说你的核速度很快,但你的外围速度慢,就跟不上核的速度(同频),这样就有了空间换时间的说法。
    2】 那是针对你的项目要求来说,或者应用的目的来说的。比如:你的系统要求用FPGA就满足了,那就不用扩展外围器件了,这样不需要做什么流水线,你的处理速度就可以达到很高。如果用外围“器件”,那么速度的瓶颈就会在外围器件上了。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你说的这点我不是很清楚,即核速度很快,外围速度慢,就有了空间换时间的说法。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如何处理才能保证速度呢?你在这里说空间换时间我不太理解。请指教。 ...
引用 楼主:

比如:取指令数据的时候用多片外围,同时读,对于“空间”来说,就是用了多片外围器件。而且每片的用量只是多片分之一。对于“时间”来说,就是可以再一个时钟沿读入多个数据了。你说呢??!!

网友D:
DDR容量价比高,用FPGA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