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连续采样比单次采样要稳定?

楼主(2011-03-25):
在103VE的ADC1通道0上做了10次连续采样与单次采样测试比较,记录如下:
单次采样:1949,1924,1958,1919,1951,1927,1916,1919,1917,1919
连续采样:1919,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19
ADC时钟为9M,采样时间的长短在测试中看上去影响也不大;

网友A:
连续采样的每次间隔肯定比单次的短,肯定也稳定。

楼主:
2楼的回答没有道理,请楼主指点!

网友B:
几个问题:
1)ADC1通道0上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2)系统供电是否稳定?尤其是VREF+和VDDA。
3)连续采样中每次采样的间隔时间是多少?单次采样中每次采样的间隔时间是多少?
4)怎么知道“采样时间的长短在测试中看上去影响也不大”?

楼主:
对不起,找到原因了;在单次方式中启动转换有些问题,在间隔2毫秒后启动转换,结果也相当的稳定;ADC看起来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C:
从楼主的这个测试, 间接也可以看出, ADC 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不错不错.

楼主:
比我以往使用的MCU内带的ADC采样要稳定!

网友D:
STM32内置的ADC,,不错

网友E:
这个是 我绝对 ST 的 ADC 做的很好!很不错   其它  I2C  I2S  RTC  IO 中断 就 、、、、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