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电源的电流如何降低?

楼主(2011-03-25):
我有一个输出是12V,电流1.5A的直流电源,但现需要12v,最大电流0.55A的直流电流输入。
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A:
输入还有最大电流限制?

网友B:
:sleepy:
小白怎么越来越多呃。。

网友C:
就用这个电源就可以了,只要你负载不吸收那么大电流,那供电的电流就不会超过后接负载的电流。

网友C:
能量守恒。

网友D:
加限流电路?

网友E:
请再更多的描述你的需求

网友F:
对于恒压源来说,输出电流的大小由负载决定.
并不是对负载都是输出额定电流

网友G:
那个最大电流的定义是该设备工作所需要的最大电流吧??

网友H:
大电流的电源输出小电流没有问题,只是有些电源有最小工作电流的限制,就楼主的电源而言,肯定没有问题,电源的使用本身就要留取适当余量而不能满载。

楼主:
它一个直流高压电源的直流输入,高压电源模块对直流输入有一个最大直流550mA的限制。

楼主:
如图示,电源输入有DC11~16V,550mA Max的要求

网友A:
14楼:
直接接上用,没有问题。
这里的 550mA Max 是11楼所说,该设备工作所需要的最大电流。

网友I:
这个。。。直接用把,电流是由你的负载决定的,只要你不工作在过负载状态就没问题

网友J:
电源就是池子里的水,你用多少取多少。不会你只要一勺,结果给你一桶的!

网友K:
1.5V的碱性电池,最大输出电流可达2A,
人体能承受的电流是15mA,

想想1.5V的电池对人是否有危险?

网友L:
恒压模块的,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