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源里面都有哪几种电路拓扑?

楼主(2011-03-25):
在电源里面都有哪几种电路拓扑?

网友A:
常用的有反激、正激、半桥、全桥、推挽等,由此延伸出来的就有更多形式的电路结构。

网友B:
Buck, Boost, Buck-Boost算么?

网友A:
当然算了,2楼说的都是隔离拓扑,至于非隔离拓扑除了3楼那些,还有CUK、SEPIC等。

现在延伸出来的拓扑结构很多,应该不下于几十种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