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正弦波放大成方波的疑惑

楼主(2011-03-25):
想用放大器把44K的正弦波变成方波,之前用过两款比较器,不知道什么原因出来的信号根本不是方波而且相位在不停的变化,示波器根本显示不了,现在用了一个高速放大器AD8001把正弦波放大了100倍,变成了方波,不过方波是这个样子的,高低电平一点都不平啊坑坑洼洼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解决?

网友A:
给出你的电路图吧。
显然44KHz的信号用800MHz带宽的运放,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B:
示波器的带宽问题。

楼主:
示波器的带宽问题。
引用 网友B:

频率才44K  带宽应该没问题。

网友C:
你放大的是1v的信号?

100倍?            运放&比较器

楼主:
你放大的是1v的信号?

100倍?            运放&比较器
引用 网友C:

是运放啊,就是要把它变成方波,所以放大100倍

网友D:
74hc04得了

网友E:
运放直接开环好了。。

网友F:
运放供电 +—5V。。
输入 +—1.5V
我怎么感觉放大不了100倍呢。。

网友F:
饱和了吧 。运放。

网友G:
用比较器不行?不会吧

楼主:
用比较器不行?不会吧
引用 网友G:

用过max903和AD8561,显示的结果都没法用示波器显示,相位高速变化,不能用。后来改用运放饱和放大就可以了,只不过波形出现如图所示的失真....

楼主:
运放直接开环好了。。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个电流反馈型的运放,开环不好吧...

网友H:
44kHz,频率不算高。1.5V峰值信号也足够大。
用一片74HC14估计都够了(输入加直流偏置)。
如果74HC14输入幅度不够,用高速比较器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I:
输出串个100欧姆左右的电阻,对地并上个滤波电容,对正负电源加两个保护二极管

网友G:
lz  相位跳动变化是不是你示波器的触发没有调好呢?

网友J:
信号也算是上KHz了,会不会是PCB的寄生参数引起相移?

网友G:
他说相位高速变化,多半是没调触发吧。。

网友K:
用AD8001,太奢侈了!
maychang 15楼的方法完全可以。

楼主:
他说相位高速变化,多半是没调触发吧。。
引用 网友G:

怎么调都没用,自动设置也没用...用运放的话就行,除了图上显示的是真之外,波形都不错。现在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比较器不行....用了两款都不行....

楼主:
44kHz,频率不算高。1.5V峰值信号也足够大。
用一片74HC14估计都够了(输入加直流偏置)。
如果74HC14输入幅度不够,用高速比较器肯定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是用高速比较器问题很大....

网友L:
个人觉得,方波信号如外接微分电路后波形跟楼主的波形有些相似。PCB的寄生电容,或者示波器探头没完全接好等原因都可能在中断出产生小电容,然后与示波器的输入电阻结合就形成一个微分电路。
    另外,在此处用AD8001的确有些浪费。建议楼主参考SR=dV/dt,选取合适运放。 运放正输入端加个合适的电阻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