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01F3P6 到底有没有EEPROM ?

楼主(2011-03-25):
手册上有着相互矛盾的说法,请香版主帮助看看。
Thx

网友A:
请说详细一些手册上哪里有相互矛盾的说法?

楼主:
我认为作为ST的技术支持应首先回答问题,这个有还是没有?而不是首先质疑用户。
假如我是ST的技术支持,我会首先看看ST自身是否会有问题。

下面的内容其实已经在此出现过几天了,未见应答。

我使用的是 STM8L101F3P6 ,Flash应该是8K,根据手册应该有EEPROM,在0x9800 看下面的表述(RM0013),其中有些矛盾:TSSOP20 4.4 x 6.4封装的STM8L101F3P6 到底有没有EEPROM ?

网友A:
对不起,请不要误会,我并没有质疑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认为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其实这个问题以前就解释过:实际上STM8L101中的所谓Flash Program Memory区使用的就是EEPROM的工艺,只不过在8K版本中的高2K可以由用户做数据EEPROM使用,如果不做数据区用,亦可以做程序区用。这一点也可以从你引用的资料中看出(你圈出的部分),2K的EEPROM是包含在8K的Flash中。

至于你提到的这个STM8L101F3P6型号是否存在,我不好说,但只要是8K的版本,就可以使用高2K区作为数据EEPROM。

网友A:
根据上面的解释,回答"有"或"没有"都不是完全正确的答案。

刚刚查过,确有STM8L101F3P6的型号,这样来说,数据手册上表格中关于封装的部分有错误。

网友B:
回复 网友A:
STM8L101中的所谓Flash Program Memory区使用的就是EEPROM的工艺”

这个俺不懂唉!好像Flash和EEPROM的区别是EEPROM可以单字节写入而Flash必须按块写入,拿EEPROM做Flash会不会导致成本上升啊??

请香版主指教!

网友C:
嘻嘻,这个芯片真是便宜。。。。

网友A:
回复 网友A:
“STM8L101中的所谓Flash Program Memory区使用的就是EEPROM的工艺”

这个俺不懂唉!好像Flash和EEPROM的区别是EEPROM可以单字节写入而Flash必须按块写入,拿EEPROM做Flash会不会导致成本上升啊??

...
引用 网友B:

你要关心的是产品价格,成本上升是ST要关心的,:lol

网友B:
我真是太无知了:
今天看SST89E564RD的手册,发现,SST89E564竟然真得可以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写,这是真真正正的EEPROM啊!竟然拿EEPROM做程序存储器,而且还是64K!真是太奢侈了——怪不得那么贵!

我记得STC的EEPROM要想写一个字节进去,必须先读出整个扇区的128个字节放在RAM中,然后擦除扇区,再然后把整个存储在RAM中的扇区存储到EEPROM里面去!这应该就是一个假EEPROM了 !

网友D(2011-06-19):
STM8L101F3有,
其实有没有,都一样,STM8 FLASH本身就能当EEPROM用。

网友E:
EEPROM不见得就比FLASH贵,呵呵。

网友F:
1、EEPROM不见得就比FLASH贵;
2、9楼对SST89E564RD的理解有误,这个其实和STC是一样的,字节位只能由1改为0。不过,它的质量可比STC好太多太多了。

网友G:
同等工艺条件下,EEPROM应该比(非NAND类型的)FLASH 贵

网友H:
贵很多嘛?

网友C:
容量怎么能和NAND比

网友I(2015-10-15):
           STM8L101 FASTROM MICROCONTROLLER OPTION LIST
                (last update: Jan 2015)

Customer  ...................................................................
Address   ...................................................................
          ...................................................................
Contact   ...................................................................
Phone No  ...................................................................
Reference FASTROM Code*: ....................................................
*FASTROM code name is assigned by STMicroelectronics.

IMPORTANT:        FASTROM code must be sent .Hex (.s19 can be processed but verification files are
==========      generated in .Hex

IMPORTANT NOTE: SEE OPTION BYTRE SECTION IN THE DATASHEET FOR AUTORIZED OPTION
BYTE COMBINATION AND DETAILED EXPLANATION.
DO NOT USE MORE THAN ONE REMAPPING OPTION IN THE SAME PORT. IT IS FORBIDDEN TO
ENABLE BOTH AFR1 AND AFRO.

Device Type/Memory Size/Package (check only one option):
------------------|-------------------------------------------------------
FASTROM DEVICE:   | 4K                  8K
------------------|-------------------------------------------------------
LQFP32:                  |                     [ ] STM8L101K3T
UFQFPN32:         |                     [ ] STM8L101K3U
UFQFPN28:         |[ ] STM8L101G2U      [ ] STM8L101G3U
                  |[ ] STM8L101G2U6A    [ ] STM8L101G3U6A
TSSOP20:          |[ ] STM8L101F2P      [ ] STM8L101F3P
UFQFPN20:         |[ ] STM8L101F2U      [ ] STM8L101F3U
                  |[ ] STM8L101F2U6A    [ ] STM8L101F3U6A

===============================================================================
WARNING: SELECTION oF "A" suffix requires a SPECIFIC CODIFICATION ("A" bonding)
===============================================================================

Conditioning (check only one option):        [ ] Tape & Reel  or  [ ] Tray

Special Marking:  [ ] No          [ ] Yes

Authorized characters are letters, digits, '.', '-', '/' and spaces only.
Maximum characters count are:
for UFQFPN32: 1 line  of 7  characters max: "_ _ _ _ _ _ _"
for LQFP32:   2 lines of 7  characters max: "_ _ _ _ _ _ _" and "_ _ _ _ _ _ _"
for UFQFPN28: 1 line  of 6  characters max: "_ _ _ _ _ _"
for UFQFPN20: 1 line  of 4  characters max: "_ _ _ _"
for TSSOP20:  1 line  of 11 characters max: "_ _ _ _ _ _ _ _ _ _ _"

Temperature range: [ ] -40癈 to +85癈   or   [ ] -40癈 to +125癈

Padding value (for unused program memory), select one:
[ ]0x00     Fixed value
[ ]0xFF     Fixed value
[ ]0x83     TRAP instruction opcode
[ ]0x75     Illegal opcode (will cause a reset when executed)

OPT1 Memory readout Protection:  [ ] Disable  or  [ ] Enable
-------------------------------

OPT2 USER Boot code area (UBC):  0x(_ _) fill in hexadecimal value, refering to Datasheet.
-------------------------------  and binary format here below:

                                 UBC bit0 reset [ ] or set [ ]
                                 UBC bit1 reset [ ] or set [ ]
                                 UBC bit2 reset [ ] or set [ ]
                                 UBC bit3 reset [ ] or set [ ]
                                 UBC bit4 reset [ ] or set [ ]
                                 UBC bit5 reset [ ] or set [ ]
                                 UBC bit6 reset [ ] or set [ ]

                                 Note: UBC bit7 is forced to reset

OPT3 DATASIZE                 :  0x(_ _) fill in hexadecimal value, refering to Datasheet.
-------------------------------  and binary format here below:

Bits must be selected at 0=Reset for 4k flash devices

                                 DATASIZE bit0 reset [ ] or set [ ]
                                 DATASIZE bit1 reset [ ] or set [ ]
                                 DATASIZE bit2 reset [ ] or set [ ]
                                 DATASIZE bit3 reset [ ] or set [ ]
                                 DATASIZE bit4 reset [ ] or set [ ]
                                 DATASIZE bit5 reset [ ] or set [ ]

                                 Note: UBC bit6 and 7 are forced to reset

OPT4 Independent Watchdog     :
-------------------------------
IWDG_HW        (select one only)
[ ] IWDG Independent watchdog activated by SOFTWARE
[ ] IWDG Independent watchdog activated by HARDWARE

IWDG_HALT (select one only)
[ ] IWDG Independent watchdog CONTINUES RUNNING in Halt/Active-Halt mode
[ ] IWDG Independent watchdog STOPPED in Halt/Active-Halt mode

Comments :
Supply Operating Range in the application:
Notes
Date:
Signature:

网友J:
版主的就是正确答案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