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 是MCU本身问题,还是编译器问题呢?

楼主(2011-03-25):
那请教一下各位,各位都采用哪种延时方式呢?因为现在的测试 单片机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所以采用DELAY的方式。除了这种方式的延时和定时器延时方式,请教各位还有用其他你们觉得更好的延时方式?谢谢赐教!

加上之前的程序:
以前是直接用如下一个DELAY: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j;

    while(t--){
        j = 35000;
        while(j--);
    }
}
//用这样的一个代码,一个批次的MCU常温下即出现问题,595驱动的数码管闪烁,且数值不对,而有些批次即使高温下 也不会出现问题。
修改后的DELAY: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d1,d2;
      while(t--) {
          d1=250;
          while(d1--) {
          d2 = 140;
          while(d2--);
      }
}

}

修改后,出问题的MCU,高温下一个小时也不曾出现过问题。
       现在就是不谈什么效率之类的问题,为何同样是空转,使用char类型就不出问题。故到处向各位大侠请教!谢谢!
    */

网友A:
PIC24FJ32GA002,我们客户没反应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B:
看到Delay后,不出问题的代码基本是见不到的。

如果你无理由特别喜欢写Delay的话,千万不要轻易质疑MCU质量有问题。

网友C:
都玩24F了,Delay还这么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样的代码,同样的测试条件,出现不一样的测试结果,我当然要先质疑MCU本身,不过质疑的是芯片的来源(供应商)而已。然后上来请教各位大侠的!并没有诋毁PIC24的意思!
       谢谢yewuyi大侠的意见!请指教您的延时都是如何写的呢?定时器延时?还是另有高招?期待!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您的延时如何写?谢谢!

楼主:
首先DELAY只是测试。
   我想知道的是 同样型号的MCU,同样的测试程序,为什么有些批次出来的不管常温下还是高温下,都没问题,而有些在常温下就已经完全没用了,出错了!
    欢迎各位讨论,甚至拍砖!谢谢!

网友D:
LZ,也不要生气。

各位不要纠缠Delay问题,

还是想办法帮楼主解决问题。

楼主还是最好把验证代码放上来,

测试代码,主要验证逻辑,什么样效率无需考虑

网友E:
单从芯片上来讲,24系列目前还没有其他厂商仿制的,市场需求量不大,也没有仿制的理由.
所以说,在你程序没有BUG的前提下,至少在常温下运行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要排除的是你的单片机来源正规,不是拆机品之类,还要排除的是你的配置位正确,你找不到毛病,不等于你的程序或配置没毛病.24系列相对其他系列的单片机要复杂一点,你需要有一些耐心.

网友C:
对于这些比较复杂的MCU,编程不再是8位 几K ROM,几百个RAM MCU的编程方式了,必须有清晰的编程思路,走模块化道理,对当前的功能需要尽可能封闭,不影响其他代码块,也能经得起其他代码块的干扰。比如,最常见的方法是,对函数参数的合法性检查,中断要细心处理对关键特殊寄存器的压栈、弹栈处理。如果你的Delay()在没做任何处理的状态下被常规代码和中断随机调用的话,我无任何建议。
    另:我24F用了多年,低压电气开关上使用,如果365天在线随便关闸的话,不仅仅是骂娘那么简单的事,但目前还是0投诉。用过从00001 - 00xx多个版本的MCU了。

网友C:
推荐用RTOS编程,那样处理任何事物都无权也不可能长时间占据MCU,安全控制设计上经验让MCU的负荷不超过60%。前后台模式,我建议超过0.5ms的延时还是启动硬件计时器最好,不占MCU时间啊。那种学院派的延时、键盘扫面代码是无法工程化使用的。

网友B:
呵呵,很多人使用delay后,很多年很多年,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LZ去学习学习什么叫着临界代码再回来看这个问题。

网友F:
鄙视风凉话,摞术语的。delay()是很糟糕,但是很多时候用它还是没啥问题的。8位机做的小产品里,包含有太多的DELAY了,还不是好好的,中断函数里注意下引用DELAY后的循环嵌套层数就可以了。
至于LZ的问题,建议还是把程序全部发上来。不要把口水全部喷在那个DELAY上,DELAY也是很无辜的。

网友D:
用仿真器跟踪一下吧。
感觉代码不像有问题.

不行加个LED灯代码,动态判断。

同时感觉PIC24也不像有问题,LZ能否确保其他地方完全一样?
烧写的配置位是手工方式,还是在代码里面?

大家主要手上没东西,
有东西应该不难找到原因。

等待LZ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生气倒不至于,只是希望大家交流讨论问题,可是说风凉话的还是罢了吧!我们来这里也不是没事来吵架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对我非常有帮助!非常谢谢你能耐心对待新手!: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并没有喷DELAY ,是某些所谓的大侠在喷!我只是就事论事!
      现在问题是,程序全部一样,配置什么都一样,在某批次就是死机,常温就死。而在某批次怎么都不死,高温也不死。 如果是不稳定,应该同样的问题会随机出现。
      程序比较多,不方便贴上来,贴上来也不一定有人看吧。我到这里也只是寻求一种解决思路,或者说把问题提出来,寻求大家的帮助,也是对后来可能会碰到的人一个参考。
      目前对RTOS原理不是很理解,现在是 听 e掾木 的建议,修改一下代码看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很多人是不知道DELAY后是怎么死的。可是这跟把问题拿到论坛上来讨论有什么冲突吗?
      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提出来,以便自己能学习,别人也能一起讨论学习,对现在的新手,以后的新手都有参考学习的价值!
     一个帖子不管多简单,有人提出来就是想得到解决方法。不想说,或者拍砖,说风凉话都可以。作为版主你觉得简单,不想回答,没人说什么,但是只知道说风凉话,我觉得有失版主身份!
     不好意思,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是的,很多人是不知道DELAY后是怎么死的。可是这跟把问题拿到论坛上来讨论有什么冲突吗?
      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提出来,以便自己能学习,别人也能一起讨论学习,对现在的新手,以后的新手都有 ...
引用 楼主:

:L ,脑子发晕了?怎么又对着俺干什么?

俺13楼不是告诉你检查思路了吗?看不懂可不要乱攻击别人哦?你认为版主回答的不够全面,你可以继续求问,你难道认为版主在那帮你半想半猜一个问题是很容易的吗?那你下次来试试?版主只能根据求问者已公开的信息给出一些适当的建议而已。。。

从你18楼的发言看,你这个CODE看来还比较庞大,那更需要去检查检查你的CODE中是否存在临界代码了。

从你1楼贴出的代码看,那个delay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可能出现临界代码的源,你能否就近找一些熟手帮你确认这个delay不会形成临界代码?另外再找找是否有其它的临界代码源?

当然,楼上一些网友指出的例如芯片是否是拆机片,例如配置字是否正确等等,也可能造成障碍,但这些都属于比较容易排除的问题,所以,俺的建议,还是重点放在那些可能的临界代码上。

:funk: ,根据俺的直觉,临界代码造成问题的可能性为99% 。

另外,十分鄙视14楼,如果你看不懂别人回答,就最好看明白了再煽风点火。

网友B:
翻看14楼以往发帖纪录,;P,说的严肃一点,俺十分担心你在本贴中一些回复会严重误导他人。

网友C:
呵呵,这严重鄙视很显然是针对我的,笑纳。
    看在LZ诚恳的份上,那就多说一点:
    既然是高温下闪烁,我感觉不是你的延时出了毛病,LED刷新最低20ms一次,再高就会看到频闪,但还不至于熄灭性闪烁。既然发生了,人对光线视觉暂留时间是0.1S,那就说明你的LED有至少100mS没刷新?这么长时间没刷新,请详细检查你的程序是不是在中断里打转?刷新数据不准,怀疑你在多处更新LED要显示的对象,在更新处被中断显示,解决办法是尽可能在一个地方更新,更新时仔细处理临界状态。
    呵呵,术语“临界”不是yewuyi提出的,稍微翻过书的设计者都知道,这不属于专用。大意是:那些要紧代码处理时不容许中断,需要一气呵成。处理时关掉中断,结束时打开中断。注意这里面的代码一定要越少越好,不要做函数调用、复杂数学计算,一般仅针对于硬件端口处理。
     中断压栈、出栈保存关键寄存器是必须的,附参考代码于后。
      .macro REGS_SAVE
    push.d w0
    push.d w2
    push.d w4
    push.d w6
    push.d w8
    push.d w10
    push.d w12
    push w14

    push TBLPAG
    push PSVPAG
    push RCOUNT

    push SR
    push CORCON
.endm

macro REGS_RESTORE
    pop CORCON
    pop SR

    pop RCOUNT
    pop PSVPAG
    pop TBLPAG

    pop w14
    pop.d w12
    pop.d w10
    pop.d w8
    pop.d w6
    pop.d w4
    pop.d w2
    pop.d w0
.endm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感觉上,但就延时来说PIC24出错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个只牵涉到CPU内部指令执行,

是否两种片子应用当中,尚有其他不同的地方?

LZ也莫生气,版主回答问题,就算你不满意,那也是回答问题了。
版主也莫生气,咱们调试不顺的时候,也难免着急上火,

谁还没有个脾气不好的时候呢?

二位淡定。

网友D:
LZ应该写一段最小测试代码,
只做数码管显示,
专门验证这个问题,
这样可以排除应用程序当中的其他地方影响和牵连。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排除,
应该属于一定能搞清楚的地方。

好多时候,
往往我们问题前一头雾水,
问题解决后,哑然失笑,
因为很多时候,原来的问题实在不应该成为问题

网友F:
道歉道歉。我看了半天,只看到说DELAY不好的,却没有高手给出好的建议的。也替LZ着急。我这样的新手,自己用的方法自己也不好意思和LZ说。
举个简单的小例子,告诉LZ该怎么达成延迟,不挺好么。而且我们这些观众,也可以学点高手的处理方法。yewuyi我并不是说你的,我知道你很热心。
我是看到LZ在6L提问后,还是没人正面回答,觉得很寒心。

网友F:
翻看14楼以往发帖纪录,,说的严肃一点,俺十分担心你在本贴中一些回复会严重误导他人。
--------------------------------------------------
是的,没错,我刚刚上手。但是我遇到问题肯定会耐心问,然后自己去实践,懂了就是懂了,不懂我肯定不会误导别人。
难道你一开始就是牛人?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种讽刺的话未免让人觉得可笑。

网友B:
翻看14楼以往发帖纪录,,说的严肃一点,俺十分担心你在本贴中一些回复会严重误导他人。
--------------------------------------------------
是的,没错,我刚刚上手。但是我遇到问题肯定会耐心问,然后自己去实 ...
引用 网友F:

呵呵,牛不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新手别忙着否决热心前辈提出的一些良好建议,否则,很容易让求问者进入歧途,也就是误导求问者进入死胡同。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感觉上,但就延时来说PIC24出错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个只牵涉到CPU内部指令执行,

是否两种片子应用当中,尚有其他不同的地方?

LZ也莫生气,版主回答问题,就算你不满意,那也是回答问题了。
版 ...
引用 网友D:

从LZ的各个发言看,肯定还有大把的别的代码,此时,不正确的使用delay,是很容易导致问题产生的。
LZ还是要去好好弄清楚临界代码的产生和消除,弄清楚如何避免在应用程序中掺入临界代码,一个应用程序中如何出现了临界代码,那么问题往往是比较隐蔽和查找的,因为它需要一定的触发条件才能达到临界条件而出错,并不是保证在任何条件都始终可重现的。
另,23楼解释了一部分临界代码,但肯定不是完整而详尽的,这个话题聊开了可就长了,LZ自己查阅相关资料吧。

网友F:
肯定不是否决嘛,要是否决我也不会一直关注这个帖子了。看前人的总结和解答,是成长的最好方式之一了。
是前面几楼看的太纠结了。

网友F:
当然牛人也不是好当的,e掾木码那么多字也辛苦。

网友G:
从你的CODE和叙述看,确实很像临界代码的问题,但是PIC24为16位MCU,16位的数据加减操作应该都属原子操作,而且都是局部变量,怎么会产生临界问题呢。除非编译器有问题。望DX指教。

楼主:
问题依然存在,不过其他程序下载到“有问题”的MCU,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程序本身的问题很大很大,现在暂时没办法了,考虑上RTOS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有问题的是哪个批次?

楼主:
上面的日期批号是: 09419W1

在这里不是下定论说这批号产品有问题,只是现象是这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