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弯出形状用来切化纤布料的电热丝?

楼主(2011-03-25):
用一种化纤布料制作工艺品,需要裁切出一定形状的布片,除了激光切割,是否有容易弯曲产生形状的电热丝,通电后发热下料?需要的温度不是很清楚,但是20W普通内热电烙铁的温度肯定足够了,一碰就是一个洞。每块布片也就差不多一个巴掌的大小、或更小。

网友A:
电热丝锯弓?

网友B:
建议用狭窄的薄铁片弯成楼主需要的形状来切,加热另用发热元件。
加热与成形分开,好处是容易修改裁切形状,换铁片即可。

网友C:
是否可以采用热切割,关键看切出布料边沿的热固化现象是否可以被接收,能接受当然可以,不能接受就只能用机械切割法,激光切割也属于热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