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测试问题

楼主(2011-03-25):
电源设计出来后,需要经过详细的测试,测试项也很多
1、负载能力
2、效率
3、输入瞬态
4、负载瞬态
5、输入调整率
6、负载调整率
7、。。。。
我想问下,这些测试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呢(针对小功率电源,输入小于10v,输出也小于10v,负载不超过5A),有没有什么自动测试的东西呢

楼主:
大家对这个都没有兴趣吗?还是这个太简单?没人发表下高见阿?

网友A: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测试项目很多,纹波、MOS管磁饱和、INRUSH 电流等等

网友C:
这些测试项目没有自动测试的自具.都是要手动调试的.当大量量产时一般都没有测试这些项目.(抽测除外)
那只有在试验阶段. 理论+实物测试.每个个体会有细微差异.要人工测试.
一般电源在设计阶段才有参数规格..

网友D:
等待高手解答,最好能用常见的仪器,贵的买不起:lol

楼主:
这些测试往往占据大量时间,比如要得到一组效率曲线,改变一点参数,往往要很久才能得到结果,耗费巨大的人力,要是有自动化测试的东西就好了

网友E:
有条件的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东西!最终做成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