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IP 尽最大努力交付?

楼主(2011-03-25):
TCP/IP  中的 尽最大努力交付是什么意思?先谢啦!

网友A:
网际协议(Internet Protocol,缩写:IP),或互联网协议,是用于报文交换网络的一种面向数据的协议。

数据在IP互联网中传送时会被封装为报文或封包。IP协议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报文交换网络中主机在传输数据之前,无须与先前未曾通信过的目的主机预先建立好一条特定的“通路”。互联网协议提供了一种“不可靠的”数据包传输机制(也被称作“尽力而为”);也就是说,它不保证数据能准确的传输。数据包在到达的时候可能已经损坏,顺序错乱(与其它一起传送的封包相比),产生冗余包,或者全部丢失。如果 应用需要保证可靠性,一般需要采取其他的方法,例如利用IP的上层协议控制。

互联的二层网络通过报文交换机或者是互联网路由器进行互联,传输数据包。由于不必保证数据包传送质量,因此交换机的设计也是十分的简单。(大部分的网络设备都“尽力而为”的传送封包,避免封包丢失,损坏等问题出现,而这些都将给用户带来不便)。

现在的国际互联网普遍的采用了IP协议。而现在正在网络中运行的IP协议是IPv4;IPv6 为IPv4的后续的一个版本。互联网现在正慢慢的耗尽IP地址,而IPv6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与IPv4的32位元的地址相比较而言,IPv6拥有128位元的地址空间可以提供比前者多很多的地址。版本0至3不是被保留就是没有使用。而版本5被用于实验流传输协议。其他的版本也已经被分配了,通常是被用于实验的协议,而没有被广泛的应用。

IP寻址和路由
IP协议最为复杂的方面可能就是在于寻址和路由了。寻址就是如何将IP地址分配给各个网络端点,以及局部网络如何划分和组合。所有网络端点都需要路由,尤其是网际之间的路由器。路由器通常用内部网关协议(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s,IGPs)或外部网关协议(External Gateway Protocols,EGPs)决定怎样发送IP数据包.

IPv4,是互联网协议(Internet Protocol,IP)的第四版,也是第一个被广泛使用,构成现今互联网技术的基石的协议。1981年 Jon Postel 在RFC791中定义了IP。

IPv6是互联网协议的第六版;最初它在IETF的 IPng选取过程中胜出时称为互联网下一代网际协议(IPng),IPv6是被正式广泛使用的第二版互联网协议。

现有标准IPv4只支持大概40亿(232)个网络地址,而IPv6支持2128(约3.4 ×1038)个,这等价于在地球上每平方英寸有4.3×1020地址(6.7×1017地址/mm2)。(IPv5不是IPv4的继承,而是实验性的面向流的数据流协议,用来对声音,图像等提供支持。)

网友B:
IP协议就是尽最大努力交付

网友C:
尽量的接收,保守的发送

网友D:
楼上说的简单明了

网友E:
就是很不巧,你买到狗屎作者的书了。
-- 他们一般喜欢翻译国外的书籍,自己甚至还没搞懂就敢翻译。然后就会出现这些奇怪的文字。

网友B:
2楼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