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整形后。。。。

楼主:
[localimg=180,135]1[/localimg]未整形前的波形:

[localimg=180,135]2[/localimg]
经过74LS14一次整形后的波形:

[localimg=180,135]2[/localimg]

[localimg=180,135]2[/localimg]
经过74LS14二次整形后的波形:

为什么波形下面的毛刺没有变短??

网友A(2011-03-25):
re LZ:

施密特整形只保证脉冲中间段的平整,特别是针对含波动或噪声的信号。对于过冲,只有采用适当的匹配或插入阻尼损耗。

网友B:
用施密特消除毛刺,没听说过,原理就不对吧。施密特可以用于减小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通常RC复位电路到IC之间可插入一块施密特来得到漂亮的复位波形。
倒是可以利用RC网络消毛刺。

网友C:
信号毛刺是传输线阻抗不匹配存在信号反射所致,信号的沿对应着丰富的高次谐波,电路中的分布参数会明显影响高频信号的频率响应,应对的方法2楼和3楼已经讲了,但对数字信号而言,除非工作频率很高,这样的毛刺通常不会对电路功能带来负面影响。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本来是用AD9850产生109HZ左右的波形然后用D触发器二分频,但是D触发器输出波形有时会断波(就是时不时的断一个波形),AD9850输出波形:

D触发器二分频后的波形:

这个波形出现了重合,我静态观察示波器发现是因为有断波.这是怎么?

网友D:
出现过冲,跟你示波器探头也有关系
第一个问题的图上,时基是2us/div,那么上升沿还没快到要用阻抗匹配来解释的

你上面贴的这个问题,你触发设的是 auto,当然会出现断波形的情况了。试着设normal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