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时分复用

楼主(2011-03-25):
(无正文)

网友A:
异步时分多路复用技术,也叫做统计时分多路复用技术(STDM,Statistic Time-Division Multiplexing)。指的是将用户的数据划分为一个个数据单元,不同用户的数据单元仍按照时分的方式来共享信道;但是不再使用物理特性来标识不同用户,而是使用数据单元中的若干比特,也就是使用逻辑的方式来标识用户。
  这种方法提高了设备利用率,但是技术复杂性也比较高,所以这种方法主要应用于高速远程通信过程中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最近在用ADI的芯片,有个sport口就用到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