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极管 非对称结问题

楼主(2011-03-25):
二极管非对称结计算电特性时为什么通常可以忽略重掺杂区的影响?
       这个问题很纠结,就拿P+---N来说,P区的少子扩散电流为什么可以忽略不计?
       重掺杂就算能影响P区的准费米能级让他偏离禁带宽度中间位置更远,可在正偏下也不能阻止所有的N区中的电子越结扩散到P区,只要有电子到达P区,就能成为P区过剩的载流子,就会有浓度梯度,就会开始在P区扩散,除非P区的电子扩散常数为0,否则就能形成扩散电流密度。   那么为什么要忽略这个扩散电流呢?
       通常工作温度下P区的空穴浓度大约等于NA,N区的自由电子浓度大约等于ND,从P区越结扩散到N区的空穴数目和从N区越结扩散到P区的自由电子数目难道不是一个统计问题吗?就算此时重掺杂使得NA远大于ND 。
        这是与耗尽层在P型与N型区伸入深度不一样有关吗?

网友A:
re LZ:

“忽略不计”不等于没有。由于P+为重掺杂,可以说几乎都是空穴(多子),而导带内电子(少子)几乎没有。当N区有电子扩散过来后(无论是未加正偏时的自然梯度扩散还是加正偏后的扩散电流),几乎都被P+中的空穴复合。所以重掺杂的P+区内少子(自由电子)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此外,P+区内的耗尽层也比正常掺杂的N区内的耗尽层要薄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