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IP协议中的A,B....E类地址

楼主(2011-03-25):
这些地址怎么区别啊?

网友A:
1.A 类 IP 地址

一个 A 类 IP 地址是指,在 IP 地址的四段号码中,第一段号码为网络号码,剩下的三段号码为本地计算机的号码。如果用二进制表示 IP 地址的话,A 类 IP 地址就由 1 字节的网络地址和3字节主机地址组成,网络地址的最高位必须是「0」。

A 类 IP 地址中网络的标识长度为 7 位,主机标识的长度为 24 位,A 类网络地址数量较少,可以用於主机数达 1600 多万台的大型网络。

2.B 类 IP 地址

一个 B 类 IP 地址是指,在 IP 地址的四段号码中,前两段号码为网络号码,剩下的两段号码为本地计算机的号码。如果用二进制表示 IP 地址的话,B 类 IP 地址就由 2 字节的网络地址和2字节主机地址组成,网络地址的最高位必须是「10」。

B 类 IP 地址中网络的标识长度为 14 位,主机标识的长度为 16 位,B 类网络地址适用於中等规模规模的网络,每个网络所能容纳的计算机数为 6 万多台。

3.C 类 IP 地址

一个 C 类 IP 地址是指,在IP地址的四段号码中,前三段号码为网络号码,剩下的一段号码为本地计算机的号码。如果用二进制表示 IP 地址的话,C 类 IP 地址就由 3 字节的网络地址和 1 字节主机地址组成,网络地址的最高位必须是「110」。

另:中国的IP全是C类..ABC3类IP是出现在公众网上的,地址唯一.
DE两类只在局域网内使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