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mos管,Id电流有没有小点的?

楼主(2011-03-25):
我现在看到的最小的是1A。
我准备用管子做电流输出10mA, 看此管子datasheet曲线 Id 都没画到100mA以下,VGS都马上要小于开启电压了,Id电流还是100mA。
是不是mos管Id电流都这么大啊,不适合小电流应用场合?

三极管不行,Ib影响误差大、。

网友A:
最大1A的管子,你要输出10mA,只管用,没有问题。甚至控制到1mA也是轻而易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