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位前辈的话,初学者的我被吓到了!这是真得吗....

楼主(2011-03-25):
在某个论坛上看到关于Altium的一个回复:

不知道打了补丁没有?没打到SP3的补丁的话,封装库有问题!
===========================
大家也不要被上面的话吓到,我相信大部分人画板用自己的库,而不是用它自带的库。所以。。

上面说的是真的吗??
这不可能吧!毕竟Altium自带了近600M的元件库,想必要用到的很大一部分元件库里面应该都是有的,怎么会不用软件自带的而去自己去画呢??

原理图元件还好画,毕竟引脚对了就可以了,要是PCB元件的话,完全自己去画,那不是自找苦吃??吗??

网友A:
PCB库是根据实际的焊接工艺来定义的,软件自带的库不一定准确,你如果仔细阅读人家的软件协议,里面肯定也写了条例比如说出了实际问题人家软件公司概不负责此类的话。
如果说一个公司想好好做大做强一定要有自己的PCB库才可以。
个人学习也就无所谓了,没有必要下很大的功夫去做库,还不得累死啊

网友B:
我都是自己画的。元器件datasheet上的推荐焊盘封装都不一定用。
因为每个生产车间的实际情况都不一样
当然一些常用的就直接用库,0805 0603什么的

网友C:
个人学习画电路板自己建PCB封装库,SCH元件库都是必须的。如LS所言常用的就自己调用到自己的PCB库中,并根据自己实际使用做稍微的修改,已达到更好焊接工艺。

网友C:
软件自带的库庞大,但我们用到的就几个封装,使用在学习画板时,最好先学习好怎么建立好自己的专用元器件,封装库,做到项目的时候元器件也就几个,可以根据项目实际的选型,做库。

楼主:
"PCB库是根据实际的焊接工艺来定义的,软件自带的库不一定准确"

封装也有标准吧??
就算不同公司的的相同封装型号有区别,同一公司的相同封装型号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吧??

楼主:
“因为每个生产车间的实际情况都不一样”

嗯,看来学校学习和实际生产果然有代沟啊!画PCB考虑生产车间的工艺情况!
这个我现在还真没法考虑,俺对车间工艺的了解为零!恐怕只有有过实际经历的人才能对此真正有体会!

网友C:
这个在你自己画的板子,然后自己去焊接板子,就会发现焊盘设计不足的地方、布局不利于生产的地方。我从画板开始就是自己焊接样板,硬件测试,送检,然后安排批量生产,头批量生产的品质控制。

楼主:
“个人学习画电路板自己建PCB封装库,SCH元件库都是必须的”
----------------------------------------------------------------------------------
自建元件库还成了必须的啦!?那看来俺也得自建一个库了,只是我也不知道该把哪些元件放进去啊!

“软件自带的库庞大,但我们用到的就几个封装”
-----------------------------------------------------------------------------------

嗯,我们用的肯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600多M的库,看来大部分是没用的了!
不过我想即使库里面的元件没法用,在它的基础上做修改总比完全从头开始画要好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果然是有实战经验的过来人了!

俺现在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别人已经做好的板子上面改程序,然后调试!俺还差得远呢!

网友C:
LS那当然,但是你在自带库里找到你需要的元器件的时候,你已经自己画好几个了,常用易找的当然要顺手牵羊。

网友C:
水平没法跟你比,我只是懂画几个简单的电路板,原理图还是别人出好的,程序,我只会在测试的时候说别人的不对,应该怎么样,但自己不会写。

网友C:
本人混了几年还是初学者的水平,惭愧啊。人说在某行业十年,就会成为专家,我混了5年还是一个小混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前辈真谦虚啊!:lol

前辈说的是,我就发现在那一堆库里面找元器件真是太痛苦了;P

网友D:
狂晕,封装库,必然是自己做的啊。
各种零件,都不是一样的,而且各家的元器件也不一样,你不用这些东西,你心里有数吗?你心里没数,做出来的板子有可能就是废品。
另外:如果是软件工程师,你只需要负责写代码就好了,没必要非要去和PCB较劲。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亚克西!俺主要是写代码滴!会画板更好了:lol

楼主:
看来还真是隔行如隔山那!
编程的前辈都教导我们:编程时不要重新发明轮子
画PCB的前辈教导我们:画PCB时一定不要用别人的轮子——要全部自己画

网友E:
学校根本就不重视

网友F:
学校的都是基础,都是现在用不大上但不懂不行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应该没有这个说法吧,当然是能借用就借用能拿来就拿来,像很多公司都有公共的库,元件选型什么的也有规定,除非一些怪怪的器件,其余的都可以在公共库里面找到,而且现在IC的封装基本上就那么多种,并不一定是给个PCB从电容电阻都要全部自己做库

网友H:
个人要是自己去画库还不给累死了。

网友I:
自己建库很正常,接插件、电容、电阻、元器件、光电元件分别都有自己的库。有些器件是从厂家的库里摘录的,比如BGA封装的DSP,其它绝大多数是根据手册创建的。

好处是:不受制图软件版本的限制,对外部依赖越少,可维护性越强。

如果你手头有1000种器件,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库存管理软件和编码方式,甚至没有好的存放柜子,你就死定了。

网友J:
这还用问么?当然要有自己的库了。就是同一个元件单面板跟双面板能用同一封装么?软件自带的库不可能给你考虑这么多的。因为每家公司都用自己的库吧这个行业大家都是这样的。有全部用软件带的库我还没听说过。

网友K:
PCB封装库肯定是有区别的。
同样一个0603的电阻,手焊,回流焊的焊盘大小肯定不一样。
手焊的焊盘需要做大一些,这样才可以很方便的用手焊接。
回流焊却不能做大了。焊盘做大了,有几个地方不好。
一个是 生产的时候,容易立碑。
二个是 焊盘大了,需要的锡膏也就多了,锡膏多了,成本就上去了。
三个是 焊盘大了,相对也就占地方一些了。空间就是成本,这个也是要节省的。

所以,软件公司提供的焊盘,只是针对某种具体的工艺来设计的,无法通用的。

大一点的公司,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这套标准和他们的加工工艺密切相关。同时也和他们的成本控制密切相关。

贴片工艺这里面学问也大着,需要研发人员多多了解的。

楼主:
前辈说的即充分又具体,非常感谢!
“所以,软件公司提供的焊盘,只是针对某种具体的工艺来设计的,无法通用的。”这个记下了,非常感谢业内专业人士——专家的指点!:lol

网友L:
本人混了几年还是初学者的水平,惭愧啊。人说在某行业十年,就会成为专家,我混了5年还是一个小混混。
引用 网友C:

真是说到群殴心坎里面去了!!!

网友M:
如果想要保证产品质量,库是一定要自己做的。
原理图库:主要问题是一些隐藏的引脚会导致连接错误,另外警告一大堆。
pcb库:主要是精确度和焊接可靠性问题,这个和具体的器件还有生产工艺相关。

网友N:
如果在库里找不到就要自己画了,元件自己画我还可以,但是PCB里画封装我就觉得很难了,还需要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