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54的替代元件?

楼主(2011-03-25):
74HC154是低电平输出有效

是否有同74HC154Pin脚定义完全相同,差别仅在于输出为高电平有效的IC呢?

多谢

楼主:
那不是3-8译码器吗

网友A:
HC154是4-16线译码器,但没有楼主要求的型号。

网友B:
可以用两片74HC138代替。

网友A:
可楼主还要管脚兼容,放弃管脚兼容,方法就多了。

网友B:
是,管脚兼容,这是非常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