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制作PCB元件时怎么确定距离位置?

楼主(2011-03-25):
Protel制作PCB元件时怎么确定距离?意思就是比如我要在离某一点多少距离的地方放置焊盘,我该怎么确定这个距离?像制作引脚很多的元件时如何快速确定引脚位置?先谢过了~

网友A:
坐等高手答案··········

楼主:
:loveliness:谢谢~受教了~

网友B:
带走了,明白。。。

网友C:
只有更改坐标这一种方法。

网友D:
更改坐标,也就是设置参考点,最方便,也最精确

网友E:
设置参考点放置pin1,快捷键E-J-R,一脚设置为(0,0)。画多引脚芯片时,可以把栅格捕捉设置成你需要的脚间距距离,就可以快速放置引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