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驱动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1-03-25):
这是一个单片机驱动数码管的示意图
三极管使用的是NPN三极管
数码管则使用共阳型
工作正常

问题是:如果希望上部IO口用低电平选中改数码管,改如何修改电路?
如果直接将NPN换成PNP管,是否依然可以点亮?(同时调整程序)

图中的12V也可换成5V电压,

如果将5伏 VCC接到 PNP的E级, B级接控制IO,C级接数码管的COM口
则IO会在低电平时使PNP导通,这样理解正确吗?

楼主:
图中的12V也可换成5V电压,

如果将5伏 VCC接到 PNP的E级, B级接控制IO,C级接数码管的COM口
则IO会在低电平时使PNP导通,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A:
你画个图吧!比较说明问题,大体是这样,电阻不可少

你上图一个电路不合理啊,为何要2个口呢?,12V,应该改5V合理

网友B:
原图用12V供电,非常浪费,大部分功率要由三极管散掉。

“如果将5伏 VCC接到 PNP的E级, B级接控制IO,C级接数码管的COM口
则IO会在低电平时使PNP导通,这样理解正确吗? ”
正确。但应注意:单片机I/O口到PNP三极管基极应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C:
在12V供电下不能简单直接换成PNP管,要注意导通条件。

网友D(2011-05-12):
5楼正解

网友E(2012-04-08):
你这样子会让CPU挂掉的。你可以参照一下这个贴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24197-1-1.html

网友F:
12V,三极管会比较烫的,不合理,万一三极管焊接短路,CPU就挂了。
改为PNP,12V必须改为5V,基极串联电阻。